变频器刹车的问题

楼主(2009-10-20):
想问下各位,通常变频器都是有个频率上升下降的速度控制单位,就是说从0HZ到10HZ是比如说是1s,如果我把它设为0.1s的单位时需不需要外加电阻,使得频率迅速降下来或升上去?如果这样做对变频器有没有什么影响,电机功率不是很大。

网友A:
要有制动   要不就会报过载   过流的问题

网友B:
比如0Hz到10Hz,只要你的电机+负载的惯量足够小,不致于使电机或变频器过流的话是可以将频率上升时间设置很小的,反过来10Hz到0Hz就不行了,此时,设置过小(小于自由停车时间),电机和负载的动能的一部分就会返回到变频器使储能电容电压上升而发生保护停机,除非连接制动电阻将这一部分能量以热能的形式放掉,当然4象限变频器别当另论,它能将多余的能量回送到电网。

网友C:
制动原理:当工作机械要求快速制动,而在所要求的时间内,变频器再生能量在中间环节电容器在规定的电压范围内储存不了或者内接的制动电阻来不及消耗掉而使直流部分“过压”时,需要加外接制动组件,以加快消耗再生电能的速度。 如何制动效果最好,还请各位到我的帖子上看一下,就怎样刹车不最好的性能这一块,我已说得很清楚的啦,

网友C:
如须了解请加群65904374,群内共享有资料可供学习

网友D:
可以设置直流制动来停车,当你设置直流制动频率为10hz时,频率下降到10HZ变频器就会输出直流让电机产生磁力线将转子吸住从而达到停车的目的。如果你的现场设备惯量过大制动频率不能设得过高,否则将会损伤机诫。同时还会产生再生能源,需要制动电阻将其转换成热量消耗掉。-------------------不知对否请高手指教。

网友E:
  你的电机功率不是很大,又想精确制导,何不考虑用伺服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