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气绘图软件PCSELCAD问题

楼主(2009-10-20):
小弟学PCSELCAD没多久,有些疑问想请教各位:

1.  数据库内的“菜单索引”和“菜单链接”有什么区别?为什么讲“菜单索引”和“菜单连接”中的数值设为一致时,会在数据库中提取器件时发现不了二级目录菜单,只有一级目录菜单?

2. 有些器件是机械工程师下单的,电控部分不需要提,如电磁阀、电机等。如何让绘图清单上不出现这些器件。

楼主:
没人知道吗

自己顶!

网友A(2009-11-29):
PCSELCAD画出的电路图能转换成CAD图纸吗

网友B(2010-11-01):
PCSECAD如何转换成CAD文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CSECAD如何转换成CAD文件

将PCSECAD另存为时,保存文件类型设为dwg格式,就可以了.打开就行

网友D:
1.PCS是个数据库概念很强的工具,你多用用就明白了,这个软件要意会,描述比较困难。

2. 电气的、物理的、外观的你勾选试试。

网友E(2013-09-09):
清单设置里设置下就OK了!不过首要要对各个元件进行功能或者位置划分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