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没有电压就没有电流”,这种说法正确么?

楼主(2009-10-20):
由电源、导线、负载构成的回路,电阻两端有电压,回路会有电流流过,这个不成问题。

问题是从导线的某个横截面处看,也有电流流过,但是导线横截面处有电压么?

请讨论、指教。

网友A:
如导线电阻为0时,电压也是0 所以说不成立,这要扯到爱因斯坦相对论了,和哪儿作比较

网友B:
没有电压,也会有电流现象。

网友C:
呵呵,挺好学的,可以有电流,科学家曾经做了一个超导环,在环中引入电流,几年后检测,电流依旧存在。

网友D:
这很难说,那超导体是怎么回事

网友E:
水,电等的流动不就是因为有压差存在么?

没有电压也有电流是怎么一说呢??我认为没有电压就没有电流!

"通讯网"提到的那个超导环的问题我比较怀疑.超导不外乎说是电阻非常之小,无限接近0而已.

宇宙万物都是由不平衡转为平衡的,因此才会形成"流",电流,气流,水流不都是如此么

楼主:
感谢各位参与讨论。

我觉得“没有电压就没有电流”这句话,总体来看没有问题。但是从我提出的特例,导线“横截面处”来看,存在电流,但是没有电压。因此说,原话不严密。

网友F:
电压是形成电流的条件,就算是超导体,虽然没有电阻,但电感依然是存在的。

网友F:
楼主的问题很好理解。导线“横截面处”来看,此处的电阻长度无限接近于零,所以电压也无限接近于零,而电流依然存在。

网友E:
电压接近于零不等于没有电压啊!

"横截面处",它也是有左右两端,必然是一端电压比另一端高了,才会推动电子移动形成电流.只不过此时电压低.

你把所谓的"横截面处"放大来看,不跟一根导线一样么?

网友E:
你们如果把横截面理解为厚度为0,那是最理想的状态,是不存在的!

网友G:
我终于理解楼主的意思了。单一一个截面有电流通过,截面无实质导线(没有厚度),及无电阻,电压。

其实楼主的逻辑有点错位。截面无实质导线(没有厚度),无左无右。哪来的电流?

网友H:
没有电压可以存在电流。

但在实际工程中,没有电压,当成没有电流也是合理的。

网友E:
请问楼上,你同意欧姆定律U=I*R吗????如果电压是0,那你说电流是多少呢?

再者,讨论问题请摆出你的论据来反驳,像楼上这种随便一说,没有依据的论点,毫无说服力!

网友I:
引用 网友E:

你同意欧姆定律U=I*R吗????如果电压是0,那你说电流是多少呢?

再者,讨论问题请摆出你的论据来反驳,像楼上这种随便一说,没有依据的论点,毫无说服力!

曹大平:你同意欧姆定律U=I*R吗????
东方:同意!

曹大平:那不得了!如果电压是0,那你说电流是多少呢?
东方:当电路服从欧姆定律时,电压为零,电流也为零。

XW:那还有不服从欧姆定律的情况呢?
东方:这时,有可能电压为零,电流不为零。

XW: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J:
参考相对论,建议结帖.

网友G:
科学的东西来不得半点虚假的。我还是站在多数人这边。

无电压有电流其实只能是个假设。现实生活中是不能实现的。

就好象很久以前有人说要创造一个永动机一样。

或者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动地球。

网友I:
潇洒哥:科学的东西来不得半点虚假的。我还是站在多数人这边。

XW:还是要少数服从多数啊!

东方:那就表决吧!

XW:赞成“没有电压就没有电流”的是正方,请站出来!

                曹大平、潇洒哥表示:“我同意!”正方两票。

           认为“没有电压也可能有电流”的有没有?称为反方。

              “ 有!”灵则徐、雨夜闻茶香、chenli 、gkrs 、chenieee 、东方站了起来。反方六票!

潇洒哥:这么多人是反方呀!按约定“我还是站在多数人这边”正式加盟反方。

XW:最新得票数:正方“没有电压就没有电流”的一票。

                                 反方“没有电压也可能有电流”的七票。

东方:潇洒哥眼睛是雪亮的啊!

XW:搞到最后,只有曹大平一个人持不同意见呀!

东方:那没有关系,要保护少数,不要让他消失了。

网友I:
XW:你还没有回答曹大平的问题“再者,讨论问题请摆出你的论据来反驳,像楼上这种随便一说,没有依据的论点,毫无说服力! ”

东方:怎么这么多的人还说服不了一个曹大平?他要什么论据?

XW:他认为“那个超导环的问题我比较怀疑.超导不外乎说是电阻非常之小,无限接近0而已. ”

东方:这个问题好解决,超导不是如很薄的导线那样电阻“无限接近0但不是真的为0”

XW:那超导体是怎么回事 ?

东方:这话是宁波问的。超导电阻是真的为零。不是如曹大平说的那样“无限接近0而已”。

XW:这又有什么不同?

东方:薄导线是“无限接近0而已”,后面还有一句话是“但不是真的为0”。

XW:你又说了一遍,我知道了。

东方:这很重要!因为这样说超导体“无限接近0而已”,给人印象是随着温度的下降,电阻也逐渐下降,一点一点趋近于0.但永远不为零!

XW:难道不是这样吗?

东方:看来你和曹大平想法是一样的呀!事实不是这样的。超导体是到了某一低温,电阻突然为零。

XW:有这等好事?“请摆出你的论据来,这种随便一说,,毫无说服力! ”

东方:那是当然,有图为证:

网友K:
都在讨论些什么问题呀?看《电工原理》,不是《电工基础》,你什么都明白了。

楼主的问题本就不是什么问题?

我强烈建议 “电工论坛”的兄弟们,如果你没学过《高等数学》,一定要学,如果学过,一定不要全还给老师去。如果你没学过《电工原理》,一定要学好,学好,学好!!!如果学过,一定不要全还给老师去。

网友L:
没有电压,当然也有电流

U=I*R

I=U/R

如果你说截面的电压为0,实质应该是电压无限趋近于0,当然此时的电阻也是无限超近于0的。由些可知,电流依然存在。

网友M:
引用 网友H:

没有电压可以存在电流。

但在实际工程中,没有电压,当成没有电流也是合理的。

在实际工作中,有压不一定有流,而有流则必有压。

网友I:
从电路的对偶关系看“没有电压有没有电流”。

电路里,对偶关系式普遍存在的,若由某些电路元素决定的关系成立,则把这些电路元素用各自的对偶元素置换后得到的新关系亦必成立。

XW:现在GK368 说:“在实际工作中,有电压不一定有电流”对不对呀?

东方:很对!例如开路时,就有电压,但没有电流。所以它是“真命题”

XW:那么这个命题的“对偶命题”也是正确的!

东方:那是必然的!什么是它的“对偶命题”呢?

XW:这我知道。只要把电压换成电流,同时把“电流”换成“电压”就行了!

         就这成了:“在实际工作中,有电流不一定有电压”,这对不对呢?

东方:那你把刚才说明“有电压不一定有电流”的例子“开路时,就有电压,但没有电流”也换成对偶句就行了。

XW;这你难不倒我,只要把“开路”换成“短路”,“电压”换成“电流”,同时把“电流”换成“电压”就行了!

         就这成了:例如短路时,就有电流,但没有电压。

东方:【结论】:在实际工作中,有电压不一定有电流;有电流也不一定有电压。

XW:你是不是存心要把GK368 气坏呀!

东方:不是,我只是帮他做了一个推理。

XW:其他的对偶句还有没有啦?

东方:有啊!张嘴就来,我说上句,你说下句:

          电压源开路,有电压无电流

XW:电流源短路,有电流无电压。

网友M:
东方:【结论】:在实际工作中,有电压不一定有电流;有电流也不一定有电压。

 没有电压,那么电路中的电流怎么流动?

网友E:
电流的定义:电荷的定向移动形成电流.

电荷移动的前提,电压存在!!

网友I:
什么是电压?在电路中,任意两点之间的电位差称为这两点的电压。

如果这两点之间没有电位差,那这两点之间还有电流吗?

GK368 说:如果这两点之间没有电位差,就是没有电压,没有电压,当成没有电流也是合理的。

东方:如果这两点之间没有电位差,不一定没有电流,有时也可能有电流,甚至电流还很大。

XW:难道能比有电压时还大吗?

东方:是啊!有时就会碰到这样的情况:电压越低,电流越大,电压高的时候反没有电流。

XW:刘志斌在不在?你就不怕他说:“电压越低,电流越大,电压高的时候反没有电流。 ” 是东方编撰的谎言吗?

东方:他来我就不讲,还不行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E:

电流的定义:电荷的定向移动形成电流.

电荷移动的前提,电压存在!!

XW:“电荷移动的前提,电压存在!”这究竟对不对呀?

东方:这个可以对,但不能绝对化。理解成“电荷移动的唯一前提是电压存在! ”!就不对了。

XW:那没有电压电荷还会移动?

东方:当然!牛顿说,凡物体不受外力作用,则静者恒静,动者恒动。

XW:这有什么关系?

东方:有啊!假设有一个美丽的物体,它刻巧带上了电荷,又运动起来,这以后,即使没有电压,它还会一直运动下去。

XW:那又怎样呢?

东方:曹大平说“:电荷的定向移动形成电流. ”但这个电流没有电压的作用。

XW:这也算电流?不带的吧!“:电荷的定向移动形成电流. ”?要问一问刘志斌这是不是谎言?

东方:那你也可以问曹大平呀!

XW:不好意思呀。让他自己去猜想。

东方:电流的定义:电荷的定向移动形成电流.

           这个定义不会错。注意定义中就没有电压、电阻的什么事。

XW:他为什么要提出这个定义呢?这对他是大大的不利呀!

东方:是啊!要使物体(包括带电体)移动的方法太多啦,不能肯定都是电压引起的。

XW:为什么电流不是按I=U/R定义为电压和电阻的比值呢?

东方:不是!欧姆定律是曹大平硬扯进来的,他一定是以为电流必然和电压相连。其实不然,电流和电压都可以单独存在。所以下面一句话“电荷移动的前提,电压存在”就有点不那么严谨了。这句话不知什么地方来的?

XW:“电荷移动的前提,电压存在”是曹大平编撰的吧?

网友M:
  我认为楼主的问题和超导现象都只是个特例,因而我说:在实际工作中,有压不一定有流,而有流则必有压。
另外,对于短路问题我认为,由于实际的电源本身都是有内阻的,即使因短路外电动势为零,但内电动势也不为零,所以也就是这个电压形成回路中的电流的。

网友I:
XW:刘志斌没有来,你是不是可以讲一讲,为什么你说有时“电压越低,电流越大,电压高的时候反没有电流。 ”这不是和欧姆定律相反了?

东方:所以不是什么时候都可以讲电压和电流成正比的。

东方:当K断开时,电压Uab最高电流为零;那么,当K接通时怎样呢?
XW:Uab为零,但电流最大。

曹大平:电荷移动的前提,电压存在,即使AB两点没有电压,你那电源里面,难道也没有电压吗?

XW:他要一个完全不是因为电压而产生的电流!

东方:这有何难?电荷移动的方法多得很,不是就电压一种呀!比如带电粒子在运动的磁场中受到力的作用,运动起来,就完全不是由于电压的存在。

XW:是的!这不就是基本的电磁感应定律吗?曹大平会不承认吗?

东方:想记起,偏又已忘记 ……

网友M:
 “电路里,对偶关系式普遍存在的,若由某些电路元素决定的关系成立,则把这些电路元素用各自的对偶元素置换后得到的新关系亦必成立。“

 这个推理方法不错,哈哈,又学了一招!

网友N:
电压越低,电流越大,电压高的时候反小电流。那是在相同的功率下。当一个变压器输出功率是100W,次级电压是1V的时候,理论可输出100A电流,那当次级输出电压是200V的时候,那就是0。5A的电流了

网友O:
能量是趋于平衡的当各点之间存在不平衡的能量 高能量区就会向低能量区补充能量使两个区域的能量趋于平衡!!!

网友O:
当两个位置之间的能量被外力阻挡不能相互平衡的时候能量差会比较高 当俩者间能量相互平衡的阻力越小两者之间能量可以更快的趋于平衡俩者间的能量差就越小

建议删除该帖!!

网友:
灌灌水…

..............................

建议删除该帖!!

网友D:
先来讨论一下感应加热,最简单的例子就是电磁灶,呵呵,等一下拿万用表量锅底有没有电压

网友K:
还在“讨论”,实在是看不下去了,我来帮大家温习一下《电工基础》。

电流定义:带电粒子有序运动,就形成电流。某处电流的大小等于单位时间dt内通过该处的电荷量dq。

i= dq/dt  ,这个简单的导数公式不会看不懂吧?

电压定义:带电粒子的运动,要发生能量的转换。用来衡量电场移动电荷而做功的能力。两点间电压的大小等于单位电荷量dq从一点移动到另一点是能量的改变量dW。

u=dW/dq。

大家明白了吧,从定义就可以看出来就物理量来说电流和电压没什么关系!

有电流当然可以没电压,如超导体环内有电流,但环中的任意两点之间没有电压。

有电压当然可以没电流,如电容器两端有电压,但电容中没电流。

 R=u/i   ,看定义,电压和电流的大小成正比即遵从欧姆定律的电阻元件叫线性电阻元件。不要什么电路都去套用这一公式,它的前提是欧姆定律。如半导体和超导体是不适用这一公式的。

至于楼主,我认为你把《高等数学》都忘得什么都没剩,要不你不会提这个问题。

解:在线性电路中(欧姆定律适用)

       R=ρ(l/s)   电阻=电阻率(导体长度/导体截面积),

      U= i R,

      U= lim  (l->0)   i   ρ(l/s) ,当然U->0。

答:当导体长度趋向于 0 时,导体两端电压也趋向于0。

网友P:
镭射膜包装机,印刷机维修,机电设备维修包括内容:各种变频器,PLC维修,伺服驱动器,张力控制器,各种电动机维修技术交流平台,让更多的机电维修工在此领域中吸取更多的经验。QQ群:793116016

网友Q(2010-05-19):
我感觉这和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样的

网友R:
从概念讲起:

1、什么是电压?

1)电压是电场中两点间的电位差;

2)电位是描述电场“能”及“做功”的性质的物理量;

3)电位是电场强度的线积分,或者说是电场对单位电荷作的功;

4)电场强度是描述电场对电荷的“力”的性质,也就是说,电荷在电场中受到电场力的作用而“移动”

网友R:
2、现在回答楼主的问题:

1)搂住说“从导线的某个横截面处看,也有电流流过,但是导线横截面处有电压么?”

2)“导线的某个横截面处”,是电场的一个点,在这个点上只有电位的概念,没有“电压”的概念;

3)“导线的某个横截面处”,既电场的一个点,有“电位”,有“电场”强度,电荷受到电场力的作用而移动;

网友R:
3、也就是说,搂主把两点间的“电压”的概念,与电场中一点的电位、电场强度等概念弄混了!!!

网友R:
4、欧姆定律是说一段导体的电流与其两端的电压即电位差的关系;

5、一段导体的两端有电压,这段导体内各点的电位就不相同,电荷就会在电场力的作用下移动而形成电流;

6、而在这段导体内任意点只有“电位”的概念,而没有“电压”的概念;

网友R:
7、在这段导体内,某一点的电位可能是零,但电场力不一定是零,电荷定向移动的状态是存在的!

网友S:
引用原文:

<由电源、导线、负载构成的回路,电阻两端有电压,回路会有电流流过,这个不成问题。

问题是从导线的某个横截面处看,也有电流流过,但是导线横截面处有电压么?

请讨论、指教。 >

请允许我用很简单的话了解这事情。

截面有电流流出,是可以成立的。理由就是,改截面的确产生了由这个电流形成的磁场。

截面有电压吗?这个谈不上电压。电压是两点之间的什么什么。你找两点给我看看。

网友R:
引用 网友S:

……截面有电流流出,是可以成立的。理由就是,改截面的确产生了由这个电流形成的磁场。……

1、“理由就是,改截面的确产生了由这个电流形成的磁场。”的说法不妥当!

2、因为磁场是电流产生的磁场,而不是磁场产生了这个电流;

3、“截面”有电流,不能说截面处有电压,而是截面处左、右各点点位不等,也就是电位梯度不等于零!

4、其实“截面”有电流的缘故还是因为导体两端有电压的缘故!!!

网友R:
5、也就是说,“导体两端有电压,导体就有电流”与导体截面处有电流并不矛盾,而恰恰是导体截面处有电流的“原因”!!!

网友T:
电阻=0,两端的电压一定为0,电流不一定,可能有可能无

网友S:
我还是解释一下以免误会。

1.截面平面上的磁场是由电流产生的。磁场的存在应该没有异议了吧。

2.在截面中。导线中电流流动的方向上没有距离,电流垂直纸张平面,或者说距离为零。没有电压之说,或者说电压为零。

刘师傅,可以吗?

网友S:
不过算了。楼主可能已经跳楼了。

遗产大家分了吧。

网友U:
有电压不一定有电流,有电流一定有电压,经典电学理论都是这么说的,你们想颠覆这个基本的理论,估计水平未必达到!

磁生电,电生磁,相互作用!呵呵!那个电池电原举例,有电势E,也就有电场,吧电势比作一个几何平面,在几何平面内每个点电荷,点电压不同!正因为有不同点电位不同才有电势,才能有电荷流动,也就是电流!

就像力学中的,功,能的守恒定律,一定是有内力,或外力失去平衡,势能也就是电压的概念!没势能,哪能做功!假如有电流,一定是做功,或正,或负!

网友V:
首先,电压是2点之间的电势之差。电势跟你选的参考点而定。所以有电流,不一定有电压,但是一定有电势。以为电压的取值是与参考点紧密相关的

网友R:
引用 网友V:

……以为电压的取值是与参考点紧密相关的……

1、电势的取值与参考点紧密相关的;

2、电压的取值与参考点无关!!!

网友S:
miy_gongkong

我想了解一下。超导体理论电阻是零,实际电阻也是零。那电流流过它的时候做过什么功?

网友T:
引用 网友U:

有电压不一定有电流,有电流一定有电压,经典电学理论都是这么说的....

有电压不一定有电流的根据是什么?是电阻无穷大吧.

有电流一定有电压的根据又是什么?是电阻不可能无穷小吧

这好像有点自相矛盾了,只认可无穷大不认可无穷小!!!而在现实中电阻不仅仅是无穷小,超导的出现让电阻等于0

网友W:
按照电路原理来说,有电流就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