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线圈两端的电压过高怎么办

楼主(2009-10-21):
最近刚做了一台电磁控制柜,里边的直流接触器线圈(DC220V)老烧,用万用表一量直流电压260V左右,请教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网友A:
可以用电阻分压和限流。电阻功率选大点试试看看。

网友B:
直流接触器线圈(DC220V)很少看见

网友C:
我也没用过,确实少

技术精英 500人超级群 QQ 群 43175544 销售勿扰,谢谢合作!

网友D:
没有见过哦

看你的供电问题啊

网友E:
1. 要明显减小输出直流电压端的电解电容器容量,甚至于不用.
2. 增添续流整流二极管一个,并接在接触器线包二端.注意接线反极性及反向耐压要求.电流可取其线包正常电流1/4值
3. 最后一招是添一个泄放电阻,阻值及功率要先试验一下为好

                                                   ccnaxm     2009-10-22

网友F:
你AC220V是不是整流+滤波了之后直接给接触器了呀,那样的话电压就是300左右.

别用整流+滤波就差不多了.

2楼的,别用过DC接触器就不要在这瞎说.

现在一部分接触器(大功率的)都是交直两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