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台仪表在运动中发生故障时

楼主(2009-10-21):
(1) 对气动仪表而言,大部分故障出在漏、堵、卡三个方面。

漏——因为气动仪表的信号源来自压缩空气,所以任何一部分泄漏都会造成仪表的偏差和失灵。易漏的部分有仪表接头、橡皮软管、密封圈、垫,特别是一些尼龙件、橡胶件,在使用数年后容易老化造成泄漏。通过分段憋压的方法很容易找到泄漏点。

堵——因为仪表用空气中仍含有一定水汽、灰尘和油性杂质,长期运行过程中,会使一些节流部件堵塞或半堵,如放大器节流孔、喷嘴、挡板等处,只要沾上一点灰尘,就会程度不同地引起输出信号改变,特别是在潮湿天气,空气中温度大,更应注意这一点。

卡——因为气信号驱动力矩小,只要某一部位摩擦力增大,都会造成传动机构卡住或反应迟钝。常见部位有连杆、指针和其他机械传动部件。电动仪表因输出力矩大,这种现象相对少一些。

(2)对电动仪表而言,大部分故障出在接触不良、断路、短路、松脱等四个方面。

接触不良——仪表插件板、接线端子的表面氧化、松动以及导线的似断非断状态,都是造成接触不良的主要原因。

断路——因仪表引线一般较细,在拉机芯或操作过程中稍有相碰,都会造成断路,保险丝烧毁、电气元件内部断路也是一个方面。

短路——导线的裸露部分相碰,晶体管、电容击穿是短路的常见现象。

松脱——主要是机械部分,诸如滑线盘、指针、螺钉等,气动仪表也有类似现象。

1.2.2故障处理的一般方法

下面结合实例加以说明(如一台XDD-400电动记录调节仪,测量范围为50-150℃,测量指针跑到终点)。

(1) 先观察后动手 当仪表失灵时,不要急于动手,可先观察一下记录曲线的变化趋势。若指针缓慢到达终点,一般是工艺原因造成;若指针突然跑到终点,一般是感温元件或二次仪表发生故障。另外还可参照其他相关仪表加以确定。在基本确认是仪表故障后,即可开始动手。

(2) 先外部后内部 故障究竟是发生在二次仪表的内部还是外部,一般的检查方法是先外部后内部,即先排除仪表接线端子以外的故障,然后再处理仪表内部故障。如可在XDD-400记录仪背面短接“A”、“B”端子,如测量针跑最小值,则为二次外部故障,诸如电阻体芯线断或“A”线断;如测量针仍在终点,则为二次内部故障。另外还可从二次表背部端子处加信号检查或用备用机芯换上试一试。可根据生产现场条件用多种方法迅速区分内部还是外部的毛病。

(3) 先机械后线路 在生产中发现,一台仪表机械部分故障的可能性比线路(电、气信号传递放大回路)部分多得多,且机械性故障比较直观,也容易发现。所以在确认是仪表内部故障需检查机芯时,应先查机械部分,后查线路部分。机械部分重点查有无卡、松脱、接触不良等;线路部分重点查放大器。

先整体后局部,在排除机械故障的可能性后,就要检查整个电、气传递放大回路。因线路部分有输入、比较、变换、放大、输出、驱动等多级组成。所以首先要综观整台表的现象,大致估计问题出在哪一部分。如无法估计,则可采用分段检查法,如怀疑某一段不正常,可从大段到小段步步压缩,迅速而准确地判断故障出在哪个环节。故障范围限定在很小的局部,处理起来就十分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