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X-programmer 不能运行

楼主(2009-10-21):
我是XP的系统

装好CX-programmer之后,打开新建一个PLC,开始编程,就出现下面这个窗口。

要过好长一段时间才可以用,可是在一输入新的指令的时候,这个窗口又跳出来了(就这样一直的循环下去),真是气人,到底问题出现在那个地方啊。

网友A:
LZ的杀毒软件将CX的重要文件清理了,从安装CX。。。

网友B:
重新安装一下软件。或将此卸载再重装。

楼主:
把杀毒软件关掉了,重新装,还是出现同样的问题。

NND,气死人了。

网友C:
把软件卸掉,在重新装一便。如果还不行,就是中毒了。重装系统了。

网友D:
1:卸载

2、重新装后问题依旧,其实是之前卸载没有卸载干净。

3.重新卸载

4、删除与omron相关的所有目录。

5、进入注册表后找到与omron相关的键值,删除。(如果不好找,建议找一款较好的卸载清除软件,可以清楚注册表的,譬如CCleaner)。

6。重启电脑,重新安装。

7、如果还是有问题,重装系统。哎!!!!!!

此方法适合于omron CX-one系统,甚至CX-one自带的卸载工具都不好使。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