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控制方式与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9-10-21):
本人最近查找了部分变频器的相关资料,对一个问题比较疑惑,很多资料上规定如果一台变频器拖动一台电机必须用v /  f控制方式,不得用矢量或别的控制方式,我想知道为什么??哪一位高手知道的话,请赐教:不胜感激、

楼主:
本人最近查找了部分变频器的相关资料,对一个问题比较疑惑,很多资料上规定如果一台变频器拖动多台电机必须用v / f控制方式,不得用矢量或别的控制方式,我想知道为什么??哪一位高手知道的话,请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A:
你说的是交交小型通用变频器吧

网友B:
这与电机和负载有关      通用和特殊电机有关   有的负载要求这样用

楼主:
对:asd1218 关于

你说的是交交小型通用变频器吧

内容的回复:

我指的是一个变频器拖动5个11KW的电机。

网友C:
矢量控制等都是要针对电机及其负载情况而针对性的控制,多台电机情况各异,当然不行。速度反馈就更不行了,用哪个电机的转速?

网友D:
矢量控制 需要做电机辨识检测电机的静态磁通 定子电感 加速电流等内容 在变频器内部建立电机模型
矢量控制比较依赖于编码器  一台变频器带多台电机时 即使是相同的电机在运行状态下检测的结果也会有区别 比如电缆的长度 走线路经 所带负载情况等  在这种状况下电机辨识有很大的几率做不过去
另外矢量变频器要时时精确的控制电机的转矩和获得反馈信号 很细微的问题都会导致报故障 或引起电机的异常运行
所以不建议矢量变频器同时带多电机  而标量控制则没有这样的顾虑  DTC控制由于其控制中心的构成不同于矢量控制 也是可以用的 不过要保证几个电机要相同 线缆的距离不要相差太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