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将刚性调高 伺服的定位就准点

楼主(2009-10-21):
如题

刚性小点,无非是伺服的反应慢点,最终还是会达到目标位置,位置误差量为0;可为什么 我在实际 刚性高了 定位就准呢

楼主:
没人回答啊 555555555555555555

网友A:
首先你应该没有理解刚性的概念,刚性可以理解为在一定负载下的变形量即脉冲变化数。当然他有更标准的定义。刚性调高在伺服驱动器一般认为是增大位置环Kp的值,也就提高了到达位置的快速性,同时在到达之后较小的扰动负载很容易克服,然而刚性低的时候,就很难快速到达位置或者会由于负载的阻尼特性降低位置误差。仅供参考。

网友B:
有劲的健美运动员立正肯定比刚会站的小孩站的稳,一个道理。

网友C:
刚性小点,无非是伺服的反应慢点,最终还是会达到目标位置,
刚性不只是发安营快慢的问题,也是完因个大小的问题.

网友D:
应该是这个结果 刚性较小后  FE 的消除会很慢 有时好几秒都消除不了 而且还不稳定。。

网友E:
刚性高,抵抗外力的能力就强,尤其是克服摩擦阻力,准确归位的能力。

楼主:
那么刚性低了,抵抗外力的能力就低。最差就爬行。可是最终还是会达到目标位置啊

就算有负载摩擦阻力,那么,当刚性太低的时候,克服不了负载,伺服永远到达不了目标位置 伺服就会报警

事实是并没有发生,还请高人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首先你应该没有理解刚性的概念,刚性可以理解为在一定负载下的变形量即脉冲变化数。当然他有更标准的定义。刚性调高在伺服驱动器一般认为是增大位置环Kp的值,也就提高了到达位置的快速性,同时在到达之后较小的扰动负载很容易克服,然而刚性低的时候,就很难快速到达位置或者会由于负载的阻尼特性降低位置误差。仅供参考。

负载的阻尼特性会影响到位置误差吗?请详细说下

伺服作为一个执行机构,它去定位,刚性低,机械特性软点、反应慢点、克服负载能力差点。但不能代表就走的走的就停了吧。我的意思不知道表达清楚没有,我意思是 伺服是闭环系统 最终还是要走完吧,既然走完了,怎么还会有误差呢。。。。。。

楼主:
对:刘岩利 关于刚性小点,无非是伺服的反应慢点,最终还是会达到目标位置,
刚性不只是发安营快慢的问题,也是完因个大小的问题.
内容的回复:

刘工您好:能不能详细说下,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C:
"就算有负载摩擦阻力,那么,当刚性太低的时候,克服不了负载,伺服永远到达不了目标位置 伺服就会报警

事实是并没有发生,还请高人指点"
差的不太远,伺服不一定会报警.

"我意思是 伺服是闭环系统 最终还是要走完吧,"

不一定,它肯定在努力试图走完,但这种努力不一定有效果.

网友E:
闭环不一定就能走完,位置环一般是纯比例调节,也就是有差调节,在闭环稳定域内,比例增益越搞,闭环刚性越高,误差的放大比就越大,反之误差的放大比就小,如果内环(速度环和电流环)的调节也是纯比例,则位置环的误差最终放大输出到电机的有效驱动电压也越低,产生的驱动电流就不足以克服外界负载,因此位置就会走不到位,而此时电流可能根本不会超限,所以也就不会报警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闭环不一定就能走完,位置环一般是纯比例调节,也就是有差调节,在闭环稳定域内,比例增益越搞,闭环刚性越高,误差的放大比就越大,反之误差的放大比就小,如果内环(速度环和电流环)的调节也是纯比例,则位置环的误差最终放大输出到电机的有效驱动电压也越低,产生的驱动电流就不足以克服外界负载,因此位置就会走不到位,而此时电流可能根本不会超限,所以也就不会报警了。

不错,学习了!

网友D:
如果  伺服的刚性  足够强   类似步进电机的效果  那精度才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于闭环不一定就能走完,位置环一般是纯比例调节,也就是有差调节,在闭环稳定域内,比例增益越搞,闭环刚性越高,误差的放大比就越大,反之误差的放大比就小,如果内环(速度环和电流环)的调节也是纯比例,则位置环的误差最终放大输出到电机的有效驱动电压也越低,产生的驱动电流就不足以克服外界负载,因此位置就会走不到位,而此时电流可能根本不会超限,所以也就不会报警了。

非常感谢波恩师兄。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高手就是高手,一语中的。

论坛中需要的就是您这样不辞辛苦、兢兢业业的工程师。您的学识、您的阅历、您的品质任何一样都是我学习、工作的动力。是我人生的目标。

网友G(2011-05-19):
引用 网友E:
关于刚性高,抵抗外力的能力就强,尤其是克服摩擦阻力,准确归位的能力。

你好,波恩师傅,请问一下,加下减速箱的那种负载的刚性大还是小啊?

网友H:
调节刚性实际上就是调解了增益。

网友I:
  波恩的回答是确切的

网友E(2011-06-21):
to"17楼”:有伺服的电刚度和机械刚度之分。

网友J:
十分精彩的讨论,工控菜鸟像大家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