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低速不稳

楼主(2009-10-21):
请教各位高手:

我们有一台行车.大车是双驱动的,一台变频器带动两台电机;现在在调试过程中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对大车点动时,电机先正转然后反转一二圈后才停止.

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一台变频器带两台电机  应该是用标量控制的吧   在启动时电机转速震荡  这是标量的通病  没什么太好的解决方法  最好是用两个变频器分别带电机采用矢量控制 或DTC控制  两个变频器作同步控制
或者 加个编码器看看  有些变频器有防止类似现象的功能找找看:比如先制动再启动功能

网友B:
一拖二,用矢量做一个优化,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B:
DTC 本质缺陷,在低速由于脉冲太少,转速会不稳的。

网友C:
建议尝试用主从控制,丛机自动跟随主机,配线也很简单。不过低速不稳是普遍的问题,5HZ以下肯定的。DTC不好用的话可以尝试用标量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