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空气压缩机配断路器的问题

楼主(2009-10-21):
我这里有1台160Kw的空气压缩机,我想为它配个电柜,空压机自身带星三角启动,我电柜里需要给它设置一个开关,我想用塑壳式断路器,但是我不知道该选多大的断路器,请教下各位高手。谢谢!!

网友A:
630A的断路器即可,电机在启动过程中有2-3倍的启动电流约600A左右。

网友B:
160KW的空气压缩机,额定电流应在320A左右,你配400A塑壳断路器没问题,能保设备正常运行。

网友C:
建议630A断路器,400A估计不行

网友D:
我公司有三台同内的国产空压机,用的都是用正泰塑壳式断路器(630A)。为了安全,建议你用630A的。安全为了生产,生产必须安全。

网友E:
160KW的空气压缩机,额定电流应在320A左右,你配400A塑壳断路器没问题,能保设备正常运行

网友F:
160KW的空气压缩机,额定电流应在320A左右,启动电流为2-3倍,选630的空比较好

网友G:
       我觉得还是配630安的比较好,配400A塑壳断路器有可能误跳闸,星---角切换瞬间最高可达电机额定电流的17倍(暂态,超过20ms就可能跳闸),空气开关在这只起短路保护的作用。还要加入热继电器对电机和电缆进行过载保护。当然如果严格的话,还要根据所在供电系统的运行情况计算短路电流,一方面验证所选开关在最小短路情况(电机接线盒单相对地)下能跳闸,另一方面验证在最大短路情况下(空开下口三相短路)开关有足够的遮断容量,即所选开关能切断这个短路电流。用好开关并不容易。这个问题可以参考一下之江开关厂连理枝老师的文章。

网友H:
我们单位有一台166KW的原来用的是400A的,用了大概1年就坏了。换了630A的到现在有2年还很好

网友I:
我认为开关的大小和空压机启动频率有很大关系,前些日子我碰到同样的问题,一台11KW的空压机配40A和60A的空开的跳开关,后来发觉用气量太大,加大储气罐OK。

网友J:
160KW的空气压缩机,额定电流应在320A左右,启动电流为2-3倍,选630的空比较好

但是空压机自带的空开是400A的

网友K:
我的阿特拉斯 45KW配常熟CM1-225 脱扣电流 125A,75KW配正泰NM1-225 脱扣电流200A。脱扣电流比较小主要怕空压机出问题(接触器触头粘连)后起过流保护。

160KW你可以用DZ20-600A(630A),脱扣电流配400A。不要用DZ10,问题比较多

网友L:
如果用400A的会产生误动作

网友M:
星---角切换的设备应按照星接计算电流,因为星接的电流较大,虽然启动时间比较短暂,配400A塑壳断路器有可能误跳闸,我觉得还是配630安的比较好,

网友N:
DZ20-400A完全够用,注意防尘,脱扣电流过大起不到保护作用,

网友O:
600的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P:
我觉得还是630A的才行

网友Q(2009-11-27):
用400A小了,点建议用630A的!

网友R:
引用 网友Q:
用400A小了,点建议用630A的!

网友S(2010-01-12):
用630A的空开安全

网友T:
配630A塑壳电流,整定电流为500A,肯定没有问题,是性价比比较高的配置。

网友U:
如果启动频繁保险期间还是用630A

网友V:
引用 网友U:

如果启动频繁保险期间还是用630A

网友W:
我公司有台110KW空压机,在星-三角切换瞬间就跳闸。大家都没明白原因,最后用630A的才行。

网友X:
如果你用进口品牌的空开那么你就用 400A 或 450A 的。。。

如果你用国产的品牌的那么你选用 630A 的。

----------------------------------------------

PLC 视频教程。USB转RS232 编程线 光电接近,正泰,德力西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