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三菱PLC问题!!

楼主(2009-10-21):
FX1N-60MR PLC编好的程序,仿真软件能使用,在线输入PLC里面监控,输入继电器X,不能得电??????

网友A:
你的外部接线是否正确呢?

Regards

楼主:
FX1N-60MR PLC连线都正确,我是使用步进梯形图时,仿真软件能使用,在线输入PLC里面监控,输入继电器X,不能得电,同一个程序,梯形图能在线监控,输入继电器X能得电??????

网友B:
外部输入X,和里面程序没关系,仔细检查你的外部接线,接线是否正确;或者外部供电是否正常,以上

网友C:
不用怀疑,你的接线有错误,请观察你的信号输入时高电平还是低电平,三菱只能输入低电平。即NPN型的开关。

网友D:
看一下你的  X  对应的 24V 和0V  有没问题。

网友E:
韩旭说的 对,接线问题

网友F:
你用根导线直接在plc的com和x上联下试试,要是这么连有反应就是你的外部线路有问题,.要是没有反应,那可能就是你的plc有问题了.

网友G:
输入继电器X,怎么接线的,接线对不对呢

网友H(2009-11-29):
你是不是执行了强制OFF

网友I:
输入继电器X接线问题, 是不是没连上COM端.

网友:
楼主按照三菱标准接法接线试试触点能否接通。。。。

网友J:
纠正下4楼的错误,三菱的也有PNP的,请注意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