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62k连接两台西门子s7-200PLC时,通信线如何制作

楼主(2009-10-21):
7062k连接两台西门子s7-200PLC时,通信线如何制作,软件中需要作何设置?

网友A:
西门子200PLC是采用的485通讯方式的,通讯是以总线的方式,就是将两个PLC的通讯线并接在485通讯线上。软件上的设置,主要是PLC的设备地址要有所区别,再就是保证两个PLC的其他的通讯参数(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校验方式)要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