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地址如何对应?

楼主(2009-10-21):
请问Modbus地址如何对应?

网友A:
有的设备的Modbus地址是从0开始的,在组态软件中的Modbus的地址是从1开始的,这就造成了设备驱动中设置的地址与下发的地址相差1。
在设置的时候需要注意下,设备里的Modbus地址加1之后的值才是上位机设定的Modbus寄存器地址。

网友B(2010-05-14):
为什么要这么规定呢?又什么好处吗?

网友C:
Modbus设备的地址范围时从0开始,但地址0是用作广播地址,以使所有的从设备都能认识,从设备是不响应广播指令的,所以,读取从设备寄存器或线圈信息时,从设备的地址必须从1开始。

网友B:
我是说为什么上位组态软件中的寄存器地址要从1开始,而实际设备中的寄存器地址是从0开始的?

网友D:
这种地址对应关系,提供设备的厂家会提供的,我们买过一个有MODBUS接口的设备,

厂家详细告诉每一个地址的含义。想在这里问后得到答案,是白费时间。但可以得到象这样

的提示。

网友E:
借个沙发坐一下,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