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了漏电保护器电机的保护线还用接吗?

楼主(2009-10-21):
控制三相电机的配电盘,装了漏电保护器,电机的外壳还用接保护零线吗?施工方把电机的保护零线都绞掉了,他们说装了漏电就不用保护接零了,对吗?

网友A:
不对!!应该接上!!

网友B:
应该装,刚看了电工手册!

网友C:
应接上,漏电保护器只是一种技术措施不是百分之百的安全,应接上。

网友D:
应该接上 如果设备上有静电 直接可以放掉 安全系数提高 用得更可靠

网友E:
这是电工的基本知识!!!肯定要接啊

网友F:
  1。漏电保护器安装时必须严格区分中性线和保护线,漏电保护器的中性线应接入漏电保护回路,接零保护线应接入漏电保护器的中性线电源侧,不得接至负荷侧,经过漏电保护器后的中性线不得接设备外露部分,保护线(设备外壳接地线)应单独接地。
  2。 漏电保护器负载侧的中性线不得与其它回路共用。
  3。安装漏电保护器后,不得撤掉低压供电线路和电气设备的接地保护措施。
  以上3条供楼主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