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将wincc与plcsim连接啊?

楼主(2009-10-21):
怎样将wincc与plcsim连接啊,我怎么也不知道呢,哪位高手能一步一步,很清晰滴为小弟讲解啊,小弟在这里感激不尽~~~

小弟急!谢谢了,没齿难忘~

网友A:
引用亿万电器论坛会员十三公的帖子:
用S7-PLCSIM V5·4对WINCC V6·2的仿真

一、 MPI网的仿真
1、 PC/PG端口选择:STEP7选PLCSIM(MPI),WINCC选MPI(Wincc)――>PLCSIM(MPI)。
2、 先在STEP7V5·4软件编好控制程序。
3、 打开S7-PLCSIMV5·4软件,在出来的窗口中勾下面的那个选项,点第二个选项,选择打开STEP7V5·4程序的项目。
4、 下载程序并运行。
5、 打开WINCC V6.2并新建项目,在变量管理添加新的驱动程序,选····S7···的,然后在MPI新建连接,在属性里把插槽号改为2,在MPI上点击右键――>系统参数――>单元――>在逻辑设备项选择“PLCSIM(MPI)”。
6、 新建变量并编辑画面,然后保存运行。(和6·0的版本一样)
二、 TCP/IP网的仿真
1、 1、PC/PG端口选择:STEP7选PLCSIM(RFC 1006),WINCC选CP_I2_1:――>PLCSIM(RFC 1006)。
2、 先在STEP7V5·4软件组态硬件(要有CP343-1并填入IP地址)并编好控制程序。
3、 打开S7-PLCSIMV5·4软件,在出来的窗口中勾下面的那个选项,点第二个选项,选择打开STEP7V5·4程序的项目。
4、 下载程序并运行。
5、 打开WINCC V6.2并新建项目,在变量管理添加新的驱动程序,选····S7···的,然后在TCP/IP新建连接(记得填入STEP7组态时的IP地址),更改插槽号为2。在TCP/IP上点击右键――>系统参数――>单元――>在逻辑设备项选择“CP_I2_1:”。
6、 新建变量并编辑画面,然后保存运行。(和6·0的版本一样)
三、 PROFIBUS网的仿真
1、 PG/PC接口选择:STEP7选择S7ONINE(STEP7)――>PLCSIM(PROFIBUS),WINCC选CP_I2_1:――>PLCSIM(PROFIBUS)。
2、 WINCC中在PROFIBUS新建连接,然后进入PROFIBUS的系统参数――>单元――>逻辑设备名称选:PLCSIM(PROFIBUS)。
其它和MPI及TCP/IP的仿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