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60kw变频器功率上不去

楼主(2009-10-21):
国产品牌变频器   三相380v 160kw    带动155kw电机     负载类型: 普通水泵     要求功能:实现恒压供水。

参数将最低频率设为25    加减速时间为30s  使用内部pid    数字给定   电压反馈信号  检测周期0.5s    p  i 分别为0.9 和0.7。

首次调试后第一天完全工作正常,但是第二天就出现问题:

就是启动后频率一直在最低频率  25hz,反馈电压信号低于数字给定值,但是变频器却无法提升频率。

我最后的解决办法是:全部恢复出厂值,重新设定。 但是害怕哪天又出现这故障就麻烦了。  请各位高手分析下什么原因,是不是我设置的参数有不恰当的地方。

另:这种故障我以前也在另外一个国产变频器上碰到过,也是恢复出厂值来解决的。但是这样治标不治本啊。

楼主:
标题打错了 改不过来了  应是  频率上不去

网友A:
首先测量反馈信号是否与变频器上显示的相符
然后把设定值稍微调高些 看看有变频器有什么反应 是不是在中间的缓冲区内了
若是设置相同    反馈值也相同   恢复出场值后又正常  则可能是变频器出了问题
检查变频器是否温度过高 通风是否被堵塞  周围是否有大的干扰源  接地是否良好   然后咨询厂家吧  国产的也有很多质量上乘的变频器 一份钱一分货啊

网友B:
首先测量反馈信号是否与变频器上显示的相符
然后把设定值稍微调高些 看看有变频器有什么反应 是不是在中间的缓冲区内了

变频器技术交流 变频器技术资料分享 QQ 群 56926872 广告勿扰 欢迎加入

楼主(2010-04-22):
不好意思。一直没有上来看看。

 出现这种情况时加大设定值没有任何效果。另外此时变频器是固定在最低频率上升不上去。只有回复出厂值后重新设定才能正常使用。

网友C:
那是变频软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