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磁同步电机可否自发电

楼主(2009-10-21):
永磁同步电机在切断电原情况下,电梯轿厢以空载形式松开电机抱杂,请问永磁同步电机可否自发电产生制动,使电梯以匀速速度向上运行?现场试验时速度很快,因为对重较重,固然电梯向上运行速度快。请问大师们可有什么方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不过。。。

网友B:
这么做的目的是么呢,如果是为了停电放人的话,好像没必要吧,技术角度出发是可以的,加制动单元,但是丛异步到同步其中不就是因为省掉制动单元而节能嘛。现在主流做法是加装速度控制单元,如果超出一定速度就会停车(电动松闸,非手动)具体的各厂家无机房电梯作法。我觉得应带把手动松闸取消,因为没有可控制性。

楼主:
谢谢楼上大师。。。。。。。。。。

网友C(2009-12-03):
把输出接触器改为带封星的就可以了,使电梯以匀速速度向上运行

网友D:
发电机原理就是永磁电机原理啊,呵呵!永磁电机具有补偿功能啊!功率因数高!

网友E(2010-01-15):
非常好的帖子,封星就可以了但是要注意封星接触器触电的容量,避免溜车时烧毁触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