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修家电的,想学修变频器,需要具备什么条件?

楼主(2009-10-22):
我是修家电的,想学修变频器,不知道在修家电的基础上还要准备些什么。在此请教各位朋友:

问题:

1、比如说供电,一定要有三相电吗?用220V单相行吗?如不行,应怎样解决供电问题?

2、如果我接到一台坏的变频器,我修了一下,怎样验证我已经修好?是用万用表测量其输出电压吗?还是要买个电机回来试?又或者一定要用在其原来所接的负载上试?

3、也要有一台好的变频器做试验,如果买的话,买多少钱、多大的合适呢?要有怎样的试验平台?比如说一定要买个电机吗?

我真的很想学修变频器,但是目前遇到这几个问题十分迷茫,望各位变频器维修高手们,或者是也曾经做过家电维修的同行们指点迷津

在下感激不尽。。。。。QQ850423109

网友A:
我以前修家电,现在改干电工了。没修过变频器但使用过不少。你所说试好坏最好有个电机但不需要太大,我都是用一个60W的3相电机进行调试,应该用不了多少钱。要不你找3个灯泡星接试试按原理来说应该可以吧,我没试过不好说行不行。

跟修理家电一样你也要懂得原理原理搞懂了就好修些,其实变频器就跟电视机的开关电源差不多,先变成直流在振荡成交流不过他的频率和脉冲幅度可以进行调节,其他的我就不懂了。

我QQ7581854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