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C220V指示灯的疑问

楼主(2009-10-22):
接于PLC输出端的指示灯,AC220V,用万用表量指示灯两端确无电压,为0V,为什么指示灯会亮,只是亮度不是很大,拆去接线就不亮了,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如果你用的是led的灯,可能是灯的两端有感应电流,用万用表是测不出来的

网友B:
朋友,说一下你的plc输出类型,电压。

以及你的灯型号。

应该是个不匹配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用的是led的灯,可能是灯的两端有感应电流,用万用表是测不出来的

电流通过电阻就应该有压降,就应该能测出电压值

但我用直流和交流档测量都是0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朋友,说一下你的plc输出类型,电压。

以及你的灯型号。

应该是个不匹配问题啊

PLC输出类型不清楚,应该是继电器吧,原始资料找不到了,并不是独立的PLC,而是用西门子PLC开发的控制器

请问不匹配该怎样理解?

网友C:
继电器控制的常会有这种毛病,应该是感应电吧,线路间有电容的感应

网友D:
你说的太模糊了,你说的清楚一点,大家交流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用的是led的灯,可能是灯的两端有感应电流,用万用表是测不出来的

网友F:
顶,楼上老兄说的有道理

网友G(2009-12-19):
如果你用的是led的灯,会有感应电

网友H:
你用的什么万用表啊,指针式的内阻较小,所以测试结果为0,用数字表试试

网友I:
         好像是感应电流

网友J:
问下  你是怎么量得电压 单纯直接量两端的电压是不对的  有感应电的

网友K:
    这种情况我也遇见过,PLC是可控硅输出的,半导体元件的漏电流所致。

网友L:
想想,应该是感应电所致

网友M:
是灯的线路感应的感应电压,因指示灯是LED发光二极管的它需要的电压和电流都很低的,感应到的电压引起它有一点点亮。

特别是在有变频等电子换流器的控制系统里更亮些, 如果对它有要求可采用屏蔽线路。

-----------------------------------------------

PLC 视频教程。光电接近,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

网友N:
我一分柜电源指示也这样,我把总闸打下还有一点亮,我把零线拆了试了下不亮了!就是感应电!

网友O(2010-04-12):
应该是感应电流,或者是N线上的电

网友P:
好像是感应电流,我也遇见过。

网友Q:
N线有问题吧。缺零~

网友R:
很常见的,就是感应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