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本身耗电吗???

楼主(2009-10-22):
我装了一台注塑机专用变频器,经过测试马达省电。请问15千瓦的变频器本身耗多少电????

网友A:
看质量和负载等情况  一般1%-3%

网友B:
使用时约50来瓦,待机时约10来瓦

网友C:
变频器的耗电分两部分,一部分与电机负荷无关,主要是弱电部分、电容均压电阻等的耗电。15千瓦的变频器的这一部分一般不会超过100瓦。

另一部分主要是由整流、功率模块的正向压降和开关损耗构成,因此,与变频器开关频率、负载电流等有关,一般为变频器输出功率的1%左右,这部分能量是由散热片以热能的形式散发出来。

网友D:
哈哈,这个问题还用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