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imotion scout安装问题

楼主(2009-10-22):
安装simotion scout软件时出现没有SSF文件,问题出在哪里呢/?我是新手没有积分,多多包涵。

网友A:
讲了很多次了,遇到此问题:
1,刻录至光盘内安装
2、复制到根目录下安装
3、直接进入目录中去执行Setup。

网友B(2011-04-26):
不要放在中文目录下

一般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C(2011-08-31):
安装simotion scout软件时出现系统不能被更改,中断安装,问题出在哪里呢/?我是新手没有积分,多多包涵。

网友D:
你的文件名称中的中文字全部删除,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