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T100读取问题

楼主(2009-10-22):
我现有一个三线制的PT100温度传感器已直接接到一个现场仪表,仪表输出为干触点。我想问下现在能否用西门子的RTD模块并到PT100的三个出线端,分两个地方读取温度值?或者有其他的办法使我的PLC读到PT100的温度值,请教各路大虾。小弟现在无积分,不能相赠了。

网友A:
不能并的

楼主:
能给个理由吗?这个是否会烧模块或PT100?

网友B:
PT100是电阻型传感器。现场仪表内部会输出一个激励电压或者电流驱动这个电阻,仪表检测电阻压降来获得测量结果。

如果2台表同时连接的话,大家都有输出电源给这个PT100,结果显然是不正确的。

你可以参考用2台万用表并联测量同一个电阻的例子,来判断上述情况。

可以使用PLC的模拟输入端直接测量现场仪表的输出模拟信号,这个方案应该可行。具体实施要看你现场仪表的实际规格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