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调速机应该产生无功功率吗?

楼主(2009-10-22):
现有10KV高压柜,上装有功功率表和无功功率表,出线端接一台变压器,二次侧电压是690,后面接西门子6SC变频器一台,带一台西门子电机,电机功率630KW,请问高压柜上的无功功率表显示有4位的表读数(即产生有较大的无功功率)是正常的吗,怎么产生的?同样配置的一台高压柜,只不过最后面的电机功率只有400kw(当然变压器和变频器也是配套的),无功功率表显示0.1,这又该怎么解释?

网友A:
第一种情况变频器输入谐波电流较大,这与变频器结构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