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海泰克触摸屏的 <此处内容被屏蔽 >软件

楼主(2009-10-22):
海泰克的触摸屏有没有人能够解开密码的请联系我的邮箱ws221853@sina.com

楼主:
海泰克的触摸屏有没有人能够解开密码的

网友A:
你试一下222183600

网友B:
我也遇到此问题······

网友A:
通讯参数是9600,8,even,1

发送55 AA 01 07 71 9A

然后马上发送55 AA 01 08 04 01 12 E3 01 8A E5
就可以在触摸屏上弹出密码输入框, 偶判断密码验证是在触摸屏上做的,因此上除了打触摸屏本身的注意外好像没有别的方法

网友A:
如果你的分数够多,就将分数给我吧.

楼主:
感谢以上回复 buf

楼主:
感谢以上回复 不管能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