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双字 转换成一个字怎么弄啊 DBD转换成DBW

楼主(2009-10-22):
请问一个双字 转换成一个字怎么弄啊 DBD转换成DBW

DBD精确度高 目前做数据传输需要改成DBW

帮帮忙 在线等

网友A:
如果是浮点数,请使用截尾取整指令将其转换为长整形。

然后:比较长整形的数据是否大于整数的最大限制-32768~+32767,如果是,那么赋予32767或者-32768,否则,以实际值输出。

Regards

网友B:
用ROUND指令转换后直接取出来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ROUND指令转换后直接取出来就行了

正解

网友D(2009-11-25):
不是直接用MOVE指令就可以搞定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浮点数,请使用截尾取整指令将其转换为长整形。

然后:比较长整形的数据是否大于整数的最大限制-32768~+32767,如果是,那么赋予32767或者-32768,否则,以实际值输出。

Regards

用s7应该是这样处理,如果超出那个数据,那就直接不对了!

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解决!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浮点数,请使用截尾取整指令将其转换为长整形。

然后:比较长整形的数据是否大于整数的最大限制-32768~+32767,如果是,那么赋予32767或者-32768,否则,以实际值输出。

Regards

如果是整数,就不用转换,直接用dbd中的一部分作为dbw即可

网友G:
用ROUND指令,正解,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