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H系列,RS-485串口可以连接多少设备?

楼主(2009-10-22):
台达EH系列的RS-485串口可以连接多少?

一个变频器和一个PLC是否能够一起通过RS-485连接到主机PLC上?

网友A:
可以啊!可以接很多个,只不过太多了会影响通讯速度!

网友B:
从站的通讯格式要一致,

网友C:
用RS指令从站的通讯格式可以不一样

网友D:
VFD系列可以最多连接254台,EH系列应该也差不多,至少有127 台,不过一般也用不到那么多台!

网友E:
最多32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