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下通风机如何变频改造?

楼主(2009-10-22):
我单位是井下金属矿山,有三台抽风机,主要是将井下的污风抽到地面上来,三台抽风机每天工作12小时,每年的电费很高,一直想进行改造,可是咨询过变频器厂家技术人员,人家说你这种风机改变频的达不到节能,不知道有没有那里改造过相同的设备?有的话能不能发一些资料过来看看?YSKXLH@126.COM

网友A:
通常情况,变频厂家巴不得尽可能放大其节能效果,既然变频的生产厂都说不节能,看样子(你的工况)是真的不节能了。

就算是送上门的生意也做不得,还算有点良心。

网友B:
你没有被浪费掉的能量就没有改造节能的前提,变频厂家的态度是对的

网友C:
负压,做排风用的,一般没有风门控制的,谁也不敢轻易给你改.

楼主:
是的,我前段时间参加了一个培训班,几个主要的变频器厂家问了一下,他们说改造后没有节能的空间。我们这种排风用的的确没有风门控制,主要原因是将井下的污风在最短的时间排出地面,减少污风在井下的时间,避免井下作业人员产生闭气。不过也有单位推荐使用空气检测装置仪作为检测手段,来调整变频的工频输出,我担心这种检测装置的不可靠和没有检测单位进行校验,一直没有动手改造。

网友A:
如果有时井下通风量有点过剩,关机又不行,风量又不够,最好能有少量的通风量时,可以采用变频降速运行,此时可以节约一点电能,但效果不太大。

楼主:
这里面就存在一个问题,如何检测井下污风来确定变频降速运行?检测装置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抽风的时间,这里面涉及到安全问题无人能保证。

网友C:
如果是煤矿就不要动了,没有那必要,风量大点,安全性也高了.

楼主:
 不是煤矿。是金属矿山,但也不敢随便改动。没有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