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VLT2800,VLT2900上电报“ERR 37”,什么原因??

楼主(2009-10-23):
维修中碰到过几台这样的情况,VLT2800系列的,功率不一,一上电报“ERR 37”,即内部错误,须返厂维修。确定非CPU主板问题,因为拿新的确认是好的主板替换过,还是不行,有时换上新的好主板上去居然变成了“ERR 7”,过压,百思不得其解,了没有这方面的维修经验,哪位高人解决过这样的问题,望不吝赐教!谢谢了

网友A:
下面那块通信板坏掉了

网友B:
有时候把下面那张功率卡里的2510重新刷下程序也会好

网友C:
VLT2800系列的,功率不一,一上电报“ERR 37”:电流互感器问题吧

网友D:
1,2楼说的完全正确,

网友E:
ERR37是内部出错啊

网友F:
XH00783 有时候把下面那张功率卡里的2510重新刷下程序也会好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  和小板通讯的光耦坏掉了

小板子的插脚松动了

网友G(2009-12-23):
1. ERR7 故障的解释:过压。若UDC高于逆变器的过压极限,逆变器将关断,直到UDC重新降到过压极限一下为止。若UDC持续过压一段时间,逆变器将跳闸。时间长短取决于变频器参数设置,设置范围是5-10秒。
2. ERR7故障产生的原理。
1)、直流电压检测值大于直流电压过压极限值。表现情况有:A、输入的电压值大于变频器的额定值,导致直流电压值高于极限值。B、负载惯性太大,导致变频器内部直流电压值偏高,高于直流电压极限值。C、直流电压检测线路损坏。
2)、变频器型号不能识别。上电显示ERR7,读取变频器身份为VLT2800 200V。
四: ERR7产生原因总结:
ERR7产生的原因总结:经过不同的送修单位和不同的使用环境下,对数台VLT2800系列变频器以的分析,总结出现故障的机器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使用环境的恶劣,使得电路板上电子元件损坏。

网友H(2017-02-04):
我今天刚好碰到这个问题 VLT  2900    报警37      还有一个 显示屏没有显示   原回是停电好几天产生   解决办法 : 直接送电 24小时  要保证变频器通电不工作就好 。后来我又跟厂家交流这个问题  他们说主要是受潮导致   我个人认为还是线路质量处理不位 供参考

网友H:
我今天刚好碰到这个问题 VLT2900报警37   还有一个显示屏没有显示  原因是停电好几天产生故障。解决办法:直接通电24小时  要保证变频器通电不工作就好。后来我又跟厂家交流这个问题  他们说主要是受潮导致   我个人认为还是变频器电路板防潮 技术不到位   不好意思 刚才下面写错  供参考

网友I:
主板与功率卡通讯错误。检修方法。上电,看看继电器吸合不吸合,如果吸合,主板与功率卡之间的通讯出问题了,仔细检查通讯回路(485通讯),如果不吸合功率卡坏。

网友J(2018-06-11):
分享一下 怎么修好的 感谢

网友K(2022-05-11):
引用 网友H:
我今天刚好碰到这个问题 VLT  2900    报警37      还有一个 显示屏没有显示   原回是停电好几天产生   解决办法 : 直接送电 24小时  要保证变频器通电不工作就好 。后来我又跟厂家交流这个问题  他们说主要是受潮导致   我个人认为还是线路质量处理不位 供参考

丹佛斯这批的确电路板保护措施不到位,防潮防腐做的太差,同一个柜子丹佛斯的故障率最高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回复内容:对:工控360 我今天刚好碰到这个问题 VLT  2900    报警37      还有一个 显示屏没有显示   原回是停电好几天产生   解决办法 : 直接送电 24小时  要保证变频器...



装工业空调吧,毕竟坏了修一次也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