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遥控步进电机、电动自动门控制、电动卷帘门控制、车位锁控制、遥控道闸控制

楼主(2009-10-23):
JMDM-WXMT04无线遥控智能控制器 串口控制器 串口控制四路继电器输出 无线遥控步进电机、电动自动门控制、电动卷帘门控制、自动窗帘控制、车位锁控制、智能水塔控制、遥控道闸控制
一、简介
JMDM-WXMT04无线遥控智能控制器是深圳市精敏数字机器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一款支持无线控制、手动按键控制、电脑串口控制的智能型多功能高可靠工业级控制器,可用于无线遥控、继电器控制、电机控制等智能控制场合,可实现如下功能:
1、可用无线控制或手动按键或电脑串口控制继电器,直流电机,步进电机,电磁阀等机电器件;
2、可为客户编程设计特定的程序用于特定的智能控制场合;
3、可以通过RS485网络进行组网通信,构成大的联网远程控制系统。
典型应用场合有:电动自动门控制、电动卷帘门控制、自动窗帘控制、车位锁控制、智能水塔控制、遥控道闸控制等。
在各类民用、工业场合具有十分广泛的应用价值,具有抗强电磁干扰、防雷击、稳定可靠的特征,可适用于各种环境恶劣的工业、民用场合,具有极高的性价比!

1、有2路高速晶体管输出,可控制电磁阀、步进电机、LED灯串等机电器件。
2、有4个继电器输出,可控制直流电机的正反转、外部设备的电源、普通二相电机、普通三相电机、接触器、灯泡等机电器件。
3、有6个光电隔离数字信号输入,信号电压范围可选(5V/12V/24等),可根据客户要求编程设定其功能,如手动启动,手动停机,手动正反转,电机限位等用途。
4、有4个无线遥控通道,遥控距离为100米(也可定做成200米)。可根据客户要求编程,无线遥控外部设备的电源、普通二相电机、普通三相电机、接触器、灯泡等机电器件的动作或开关。
5、有1个运行指示灯,运行指示灯的闪烁表示本控制器工作正常。
6、有2个拨动开关,可根据客户编程设定其功能用途。
7、配有工控级别外壳,美观大方,方便安装。
8、有1路标准的RS232串口通信接口,可以与电脑串口通信,也可与多台控制器RS485组网通信构成大型多路远程控制系统。
1)RS232串口控制:上位机(PC机或主PLC)通过串口向控制器发送一串ASCII代码指令即可控制某个(或全部)继电器打开或关闭,完全不必考虑继电器的硬件电路上选择、驱动等问题。比如,串口输入O(002, 1)则第2号继电器通电吸合;串口输入“O(012, 0)”,则第12号继电器失电断开。
2)RS485组网控制:串口控制器和控制主机之间距离可以通过RS485转换模块和总线延长,最长组网可以达到1千米。
3)联网通信或与主控电脑通信的场合,我司可提供串口通信协议以及VB通信源程序,赠送VB通过RS232串口操作控制器的演示程序或代为开发专用程序。

二、性能参数
1、工作电源:交流9V或直流12V;可根据客户定做成交流18V或直流24V;
2、主控芯片:8位高性能单片机加超外差无线遥控模块;
3、程序及数据存储器:32K程序存储器,用于存放数据,30K数据存储器也可以用来保存数据,断电数据不丢失;
4、输出:2路高速晶体管、4路继电器输出。
5、系统稳定性:采用光电隔离和启用内部看门狗及严格的高频滤除特性,使系统工作稳定可靠,死机自启动时间在1ms之内;
6、接口:1路标准的RS232串行通信接口(抗15KV静电冲击),可直接与电脑或PLC等主控等外设通信;可直接通过RS232接口下载程序,无需烧录器,方便程序修改、升级;
7、工作状态指示灯:1个LED灯。一般用于显示控制器的运行状态;
8、外壳安装尺寸:115mm×100mm×30mm;可用导轨安装或用螺钉固定安装。
内部控制板尺寸:长×宽×高为:92mm×86mm×28mm;在客户有特定要求的场合可直接安装电路板。

三、用途
1、用于各种集散型控制系统,远程控制系统,无线遥控系统;
2、可用各种直流电机、电磁阀、步进电机、二相交流电机、三相交流电机的控制场合。
3、经典应用场合有以下几种;
1)各种电动自动门;
2)各种电动卷帘门;
3)自动窗帘控制;
4)车位锁控制;
5)智能水塔控制;
6)各种遥控道闸控制;

更多产品详细资料,欢迎垂询:
电话:0755- 29769287;13427969290 杨小姐;
传真:0755-29958512
E-mail:jingmingk@163.com;
QQ: 1295145247
MSN:jingmingk@163.com; 阿里旺旺:jingminsz
阿里巴巴网上店:http://china.alibaba.com/company/detail/jingminsz.html
公司网址:www.jingmindm.com
中华工控网店铺:http://www***/comm/userdetail.asp?id=66456

网友A:
我想咨询一下   电动卷帘门的遥控装置加俩个遥控器要多少钱?

楼主:
对:zhuyunpeng 关于

我想咨询一下   电动卷帘门的遥控装置加俩个遥控器要多少钱?

请联系我!电话:0755- 29769287;13427969290 陶小姐;
传真:0755-29958512
E-mail:jingmingk@163.com;
QQ: 957302591
MSN:jingmingk@163.com; 阿里旺旺:jingminsz

内容的回复:我们标配是一个遥控器的,多配一个遥控器加25元,电动卷帘门您具体是要怎么样的控制的?

网友B(2010-04-15):
无线网络介绍及产品应用方案
一、 无线网络介绍
1、 GPRS无线网络
带宽:最高传输速率理论值可达171.2Kbps(约21KB/S左右)。但实际带宽在40--80 Kbps左右。可以满足数据传输,还可以稳定地传送大容量的视频文件。
特点:
(1)高速数据传输
最高传输速率理论值可达171.2Kbps(约21KB/S左右)。更可满足您的理想需求,还可以稳定地传送大容量的高质量音频与视频文件。
(2)仅按数据流量计费
即根据您传输的数据量(如:网上下载信息时)来计费,而不是按上网时间计费也就是说,只要不进行数据传输,哪怕您一直“在线”,也无需付费。
(3)无限传输距离
GPRS无线网络对传输距离是不受限制的,只要有GPRS信号的地方就能进行无线上网传输数据。
(4)建网成本低,缩短施工周期
适用于地理位置分散,无需布线给工程缩短施工周期和成本

1、 CDMA无线网络
带宽:最高传输速率理论值可达300Kbit/s(约37KB/S左右)。实际带宽在80--100 Kbps适合于稳定地传送大容量数据及视频文件。
(1) 特点:高速数据传输
最高传输速率理论值可达300Kbit/s(约37KB/S左右)。更可满足您的理想需求,适合于稳定地传送大容量的高质量音频与视频文件。
(2)系统容量大
理论上,在使用相同频率资源的情况下,CDMA移动网比模拟网容量大20倍,实际使用中比模拟网大10倍,比GSM要大4-5倍。
(3) 系统容量的配置灵活
在CDMA系统中,用户数的增加相当于背景噪声的增加,造成话音质量的下降。但对用 户数并无限制,操作者可在容量和话音质量之间折衷考虑。另外,多小区之间可根据话务量和干扰情况自动均衡。
(4) 频率规划简单
用户按不同的序列码区分,所以不相同CDMA载波可在相邻的小区内使用,网络规划灵活,扩展简单。
(5)建网成本低,缩短施工周期
适用于地理位置分散,无需布线给工程缩短施工周期和成本
(6)无限传输距离
CDMA网络覆盖范围大,系统容量高,所需基站少,降低了建网成本。只要有信号的地方就能进行无线上网传输数据。
(7)按上网时间和数据量收费

2、 EDGE无线网络
最高传输速率理论值可达384kbit/s(约48KB/S)。实际带宽可达到100--200 kbit/s之间适合于稳定地传送大容量的数据与视频文件
特点:(1)高速数据传输
最高传输速率理论值可达384kbit/s(约48KB/S)。更可满足您的理想需求,适合于稳定地传送大容量的高质量音频与视频文件
(2) 建网成本低,缩短施工周期
适用于地理位置分散,无需布线给工程缩短施工周期和成本
(3) 无限传输距离
CDMA网络覆盖范围大,系统容量高,所需基站少,降低了建网成本。只要有信号的地方就能进行无线上网传输数据
(4)仅按数据流量计费
即根据您传输的数据量(如:网上下载信息时)来计费,而不是按上网时间计费也就是说,只要不进行数据传输,哪怕您一直“在线”,也无需付费。
4、3G无线网络
•概述
微波通信(Microwave Communication),是使用波长在0.1毫米至1米之间的电磁波——微波进行的通信。微波通信不需要固体介质,当两点间直线距离内无障碍时就可以使用微波传送
•特点

通信具有容量大、质量好,但传输距离受到限制每隔50公里就要设个基站并且两个基站之间是可视的。
二、 产品应用方案
2.1 无线路由器典型应用方案
GPRS、CDMA、EDGE无线路由器应用方案都是大体相同的,根据传输的数据量大小来选择使用哪款产品。
2.1.1 点对点应用
前端设备和中心服务器都是利用无线路由器来提供上网进行无线传输
适用条件:
•终端和中心端提供上网的设备必须在同一个网络,例如同是CDMA无线网络产品
•终端设备基于串口可使用无线数传提供上网,基于网口可使用无线路由提供上网,中心服务器适用无线路由器来提供上网
•终端设备支持域名解析功能中心服务器可使用域名解析否则必须使用专网
2.1.2 一点对多点应用
所谓一点对多点中的一点就是中心服务器,多点就是终端设备,终端设备根据设备的接口定义可选用无线路由和数传,中心服务器提供上网根据不同情况可选以下集中应用方案。
•中心服务器利用无线路由提供上网
适用条件:终端点不能超过5台以上,传输数据量小
中心服务器利用有线上网方式
根据终端设备数量和传输数据量大小选用不同的有线上网方式,如ADSL
如果中心服务器不是固定的IP可适用专线或域名解析来进行解决。
如果客户对数据安全要求非常高可选用申请专网或在每个终端设备和中心服务器上加个VPN设备(虚拟局域专网)
2.1.3 多点对多点应用
所谓多点对多点就是多个终端设备对应多个中心服务器,当客户终端设备数量比较多时,中心服务器又不能利用有线上网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可设置多个中心服务器,每个中心服务器利用无线路由器上网。

2.2 无线数传典型应用方案
无线数传与无线路由器的应用方案大体相同,区别在于接口的定义不同。终端设备基于网口选用无线路由提供上网,基于串口选用无线数传提供上网。同时无线数传支持透明传输和非透明传输。
终端设备居于串口的又分为RS232/RS422/RS485三串口标准,公司无线数传产品又分为RS232/RS422/RS485串口定义标准。
•RS232串口的无线数传适用于终端设备串口是RS232定义标准
•RS422串口的无线数传适用于终端设备串口是RS422定义标准,终端设备比较集中数量不超过10台可以同时利用一台RS422无线数传进行无线传输数据。(每台终端设备每次传输数据量不大、频率不高)
•RS485串口的无线数传适用于终端设备串口是RS485定义标准,终端设备比较集中数量不超过35台可以同时利用一台RS485无线数传进行无线传输数据每台终端设备(每次传输数据量不大、频率不高)

2.3 短信数传典型应用方案

短信数传包括以太网短信数传和串口短信数传, 短信数传适用于小数据量传输(每次发送数据量不超过140个字节)、发送频率不超过5s。
2.3.1 以太网短信数传
以太网短信数传适用于工业上RJ45 以太网接口的设备立即转换为短信通信的服务器,快速实现通信数据量小的RJ45 以太网接口设备的遥控功能。
2.3.2 串口短信数传
串口设备短信数传可用于工业上RS232/485/422 串口设备的串口通信立即转换为短信通信的设备。
串口短信数传传又分RS232/RS422/RS485串口短信数传,对应客户设备不同的接口标准选用不同的产品。
以太网短信数传和串口短信数传必须成对适用(都采用以太网短信数传,都采用串口才、数传,同时也可采以太网短信数传和串口短信数传配合适用),终端设备和中心服务器分别要用短信数传进行数据收发。也适用一点对对点的应用方案,但一个中心接收服务器对应的终端设备不要太多,根据数据大小和发送频率来定终端设备的台数。

以太网/串口短信数传典型应用

2.4 短信服务器应用方案
智能短信服务器可用于企业短信平台。智能短信服务器是高级的、智能的、专职收发短信的GSM/GPRS/CDMA Modem(短信硬件平台)。硬件接口为以太网RJ45 接口,可以联网共享,容易扩展多个硬件平台同时收发。同时还支持短信群发功能给客户提供更方便快捷的服务。

2.5 串口设备联网服务器
串口设备联网服务器包括外置式和嵌入式两种,外置式是一个可以让工业用RS232/485/422 串口设备立即具备联网能力的设联网服务器。它是连结工业用串口设备及以太网络的最佳通信解决方案。嵌入式是一块可以让设备制造商整合到产品内部的板卡。支持TTL 和232 接口,10M 以太网接口。通过使用串口设备联网服务器嵌入式模块,可以立即让串口数据通过TCP/IP网络来传输,实现网络共享访问和控制。串口设备联网服务器提供RS232/RS422/RS485串口。
2.5.1 实现TCP/IP网络传输网络共享访问和控制;

2.5.2 串口设备共享上网,实现远程访问和控制

同时实现局域网控制远程控制

2.6 串口网关(EC20/EC20E)
串口网关包括外置式和嵌入式两种,提供了一个可以利用各种通信网络建立虚拟局域网的方案。它可以把两个LAN 连接为一个LAN。可以设置多路并传。可为终端通信设备(Modem,CDMA,卫星通信,微波,扩频,无线电台,蓝牙)增加网关功能。一般来说通信网关终端成对使用,连接两个LAN,广泛用于远程虚拟局域网的建立。
串口网关产品支持RS232/RS422/RS485串口
串口网关必须成对适用

2.7 无线视频服务器

GPRS/CDMA无线网络视频服务器是利用现有的GPRS/CDMA网络传输视频信号,实现无线的、移动的视频监控。可用于车载视频监控、野外视频监控等。
2.7.1 视频服务器主要功能
•实现远程无线传输,只要有一台装有无线视频服务器客户端软件的电脑登上INTERNET网络就能实现远程监控
•支持远程录像抓配功能•每台无线视频服务可接4路摄像机
•支持RS485接口可远程控制云台和联动报警
•和短信猫配合适用可实现发短信自动提示报警

北京东方讯科技有限公司
徐成光 13581668375
QQ 2790586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