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默生PLC程序上传

楼主(2009-10-23):
爱默生PLC  EC20-4040BTA+EC20-8TC   在使用编程软件上载程序时弹出“读取了不能识别的模块,不能加载模块配置文件”

而不能上传程序。请各位帮助一下

网友A(2010-05-08):
在使用编程软件上载程序时弹出“读取了不能识别的模块,不能加载模块配置文件”

而不能上传程序。请各位帮助一下

网友A:
爱默生PLC  EC10-3624BRA2 在使用编程软件上载程序时弹出“读取了不能识别的模块,不能加载模块配置文件”

而不能上传程序。请各位帮助一下

网友(2011-08-05):
艾默生的EC20plc如何上载程序如设密码怎么办

网友B(2011-12-27):
换个别的版本的编程软件,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