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联网请教

楼主(2009-10-23):
目前在做一个试验台。有一个上位机(使用PC),有6个步进电机是被控对象,同时步进电机各有一个编码器反馈其当前位置(转角)。上位机通过比较复杂的运算给出6个电机的运动量,下传给PLC去实时控制(各个步进电机的运动是相互独立的,没有直接联系,因此下位PLC之间不需要相互通信),同时PLC也将自己的当前位置通过编码器反馈给上位PC机。由于上位机算法比较复杂,拟准备使用C来写。目前选定的模块是西门子的224xp,因此下位机就需要3个这样的模块.每个这样的模块控制2个步进电机并接受其反馈的位置量。编码器是脉冲输出接口的。

目前的问题是这样的:()

1. 整个网络采用什么通信协议比较容易实现?使用ppi协议如何?

2.如果上位机使用C语言来写,是不是需要自己实现下位机联网所采用的通信协议,如ppi,mpi等。

3.下位机的联网使用的电缆与所采用的通信协议有关系么?是否都可采用标准的ppi下载电缆?

各位同行,前辈请不吝指教。谢谢。

网友A:
你可以采用PPI协议就可以了。不过224XP要设置地址。一已便于PC分别。

楼主:
谢谢苦学。那么我上面第二第三个问题呢?

楼主:
苦学你好。能留个联系方式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