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MCGS的技术支持吗,从菜单打开窗口时想设密码,是不是不行啊?

楼主(2009-10-23):
从菜单栏上打开某一窗口时,必须输密码才能打开,怎么弄啊,搞了半天也没搞出来,是不是MCGS没有此项功能啊!

楼主:
从菜单中打开某一窗口时,必须输密码才能打开,怎么弄啊,搞了半天还没弄出来,是不是MCGS没有此项功能啊。

网友A:
双击进入你的主控窗口,然后在右键弹出菜单,选择新增菜单项,然后在双击新建的菜单就会弹出菜单属性设置对话框,在脚本程序中添加!logon()等相应的脚本程序,来实现单击菜单时弹出登录对话框,必须输入密码正确后才能打开某一窗口。你看这样可以吧!

网友B:
谢谢自由漫步者指点,但弹出用户登录窗口后,如果密码不对弹出“密码输入错误,是否重新输入”当选择【否】时一样也能打开窗口。这是怎么回事,密码错误也能打开窗口???肯定不对啊!我再看看有没有办法解决,还是谢谢了!

网友B:
反复试了,还是不行啊,密码不对照样打开窗口!!!看样子只能放弃这样的想法了。

网友A:
你的在脚本程序判断输入的密码是否正确,如果正确,用函数打开该窗口,如果不正确就不执行打开该窗口的命令就可以了,你所说的现象应该是菜单操作下勾选的打开用户窗口的。(举例:IF !LOGON()=0 THEN
IF !STRCOMP(!GetCurrentGroup( ),"操作员组")=0 OR !STRCOMP(!GetCurrentGroup( ),"管理员组")=0 THEN
用户窗口.压力设定.Open( )
用户窗口.主菜单.Close( )
ENDIF
ENDIF)

上面的程序你参考一下。

网友C:
你好,各位老师,我想在用户窗口中弹出子窗口如何做?

谢谢各位在百忙之中关心此事业

网友B:
谢谢自由漫步者指点,去掉勾选,用函数判断打开,很好用。再次谢谢!

网友D(2009-11-28):
if !LogOn( )=0 then
用户窗口.窗口0.Open( )
endif

网友E(2010-05-06):
密码怎么设置啊?多少啊?

网友E:
明白了,呵呵!有学了一招!

网友F(2011-06-13):
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  我先用按钮打开子窗口   在子窗口里设置了个输入框

 输入框对应密码        在脚本程序里面写好了   窗口操作        就是打不开

  请指教    谢谢

网友G:
设置用户权限密码,首先都是点击窗口中的工具-用户权限管理-设置组合用户,并设置密码,然后再编辑脚本!logon()就可以弹出密码登陆的窗口,是不需要自己建立密码窗口的。

网友H(2012-11-27):
更改密码改怎么编程啊!呵呵,纠结一天了

网友I(2014-12-31):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也写了一个。

发现单独用LOGON发现不输入密码也进去了。

下面我在百度知道里说明的

http://zhidao.baidu.comli<x>nk?url=XWgoXcLd5GHnpv1H_QZvhurDtVdzg4mdmjXplx3CBwZ152uL-ZlaBlN_hK2s0Us1yvwFdlx-wSdA8o3lIjE9Vq
看下我做的一个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J(2017-02-17):
引用 网友A:
你的在脚本程序判断输入的密码是否正确,如果正确,用函数打开该窗口,如果不正确就不执行打开该窗口的命令就可以了,你所说的现象应该是菜单操作下勾选的打开用户窗口的。(举例:IF !LOGON()=0 THEN IF !STRCOMP(!GetCurrentGroup( ),"操作员组")=0 OR !STRCOMP(!GetCurrentGroup( ),"管理员组")=0 THEN 用户窗口.压力设定.Open( ) 用户窗口.主菜单.Close( ) ENDIF ENDIF) 上面的程序你参考一下。

求大神QQ行不行啊。

网友K(2017-04-30):
使用上述他们所说的方法你必须要在菜单栏用户中有用户权限设置,里面可以设置密码,还有一种就是你自己做一个窗口,可以自己设置账号和密码。

网友L(2018-02-18):
下载工程后,授权丢失,谁能告诉我一下,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