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报警是否可以自动显示

楼主(2009-10-23):
与PLC 系统连机应用时,触摸屏在应用系统的画面,当出现故障报警时,报警界面是否可以自动跳转到当前界面上来,如何设置?

楼主:
谁能够帮助解答一下啊?

网友A:
出现报警时在程序里触发一个变量,在屏里用这个变量报警调画面即可

网友B:
楼主你说一下自己是什么型号的触摸屏?

网友C:
 说一下你用的触摸屏品牌和型号啊,不同的触摸屏设置是不一样的。我用过三菱和威纶都可以实现

网友D:
这种功能要求应该所有的人机界面产品都能实现的,LZ应该仔细看说明书

楼主(2009-12-02):
威纶MT500的屏,怎么调画面呢?我的只有自己调出哪个画面,可以自动出报警信息吗

网友E(2010-03-08):
在PLC中触发一个位,再用这个为来控制一个直接窗口应该就可以啦。

网友F:
利用报警信息登录,结合直接窗口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