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机类变频器使用要注意几个问题:

楼主(2009-10-23):
      风机类变频器使用要注意几个问题:
文章来源:无锡金城电气有限公司 www.wxjcdq.com.cn
1)减速时间不能太短,一般要3-5分钟。    2)不要采用“自由停车”及“自动复位”功能,除非你设置了“速度跟踪”功能。   3)如果没设置“速度跟踪”功能,就不能在风机还在惯性转动时启动变频器。   4)输入电压更要求稳定。    5)电机三相电流要求比较平衡,电机轴承不能有问题。            很多维修新手经常在拆模块时把电路板也拆坏了,变频器的电路板比较精细,弄坏电路板会带来很多麻烦,有时甚至由于焊接不良而容易烧坏模块,如果确定是模块坏了,我们通常的做法是把模块从电路板上锯出来,再把模块的焊脚逐个清理掉,这样电路板就完好无损!
最近又有很多人打电话来,说其恒压供水的变频器被雷电打坏了,大多主板也坏了,损失惨重!有条件的应多检查避雷措施是否正常,变频器地线是否接地良好,有可能的在打雷期间切断变频器电源,但这个大多人做不到!
很多变频器在散热风扇坏了以后,也不会跳“过热”保护,直到模块烧坏,大多风扇是因为被灰尘堵塞而损坏的,所以如果能定期为变频器清尘及检查风扇是否正常是一项很有价值的工作,但很少工厂有这样做,变频器能使用则没人理它!变频器如果能用上有自检测功能的散热风扇(三线风扇),则可防止上面的问题,但很少变频器有用到!三线风扇在有少量的灰尘卡住它而降低其转速时,其就会发出报警信号,这样就不致变频器发热而烧模块,所以这功能在实际中是相当有用的!(无锡金城电气有限公司 http://www.wxjcdq.com.cn 0510-85227258)
变频器如果不用停放在车间里,往往是老鼠的活动的好去处,而且经常咬断变频器里面的电线,通电后有可能发生短路而把变频器烧毁,这也是我们经常碰到的,有可能的装上防鼠铁丝网。
变频器里用的IPM本身有短路保护功能所以很多用IPM模块的变频器的电容到IPM之间就没用到快熔,但我觉得两者的保护功能还是不能互相代替,两者都有比较完美,因为我们看过有的没有快熔的变频器有时IPM模块炸到粉碎,发出的强电磁波也可能弄坏主控板。 安川616G5-18.5KW(或以上)变频器有一个辅助电源,其作用是把输入端R、S的电压通过一个变压器变压成220V供给散热风扇及接触器,这辅助电源的电压要看实际输入电压而选档(380V、400V、440V、460V),有很多人选取了380V档,但其工厂的电压有时却超过400V,造成变频器里的散热风扇、接触器及变压器容易烧坏,我们已修过不少这样的故障。比较安全的做法是选取400V档,这样当实际输入电压只有380V也不影响变频器的工作!

五轴数控加工销售合金轮螺旋桨叶叶片、合金轮桨叶模具、工业建筑模型复杂工件模具

金城电气专业五轴数控加工销售涡轮增压器、发动机、压缩机、压气机、制氧机、制氮机的合金叶轮、螺旋桨叶、风叶、叶片,专业龙门五轴数控加工工业模型、建筑模型、立体工艺造型、复杂工件,模具制造,专业技术,服务专家!

联系电话:0510-85227058 、85227258 、13665113368

联系地址:无锡市新区(长江路7号)科技园四区

客服QQ:861688634

公司主页: http://www.wxjcdq.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