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画面登陆权限

楼主(2009-10-23):
做好一个改变画面的按钮,做怎样的链接,使他能够弹出用户登陆的窗口?多谢各位大侠指教,不胜感激!1

网友A:
在属性里面找到权限设置就可设了,在用户管理里面建立相应的权限级别,

网友B:
1,先建立一个权限用户.

2,在按钮的组态中设置次用户的改变画面属性,可以设置用户登陆的窗口的打开快捷键.

楼主:
怎样在画面上设置用户登陆的窗口的打开按钮

网友C:
脚本

如果使用系统的登录画面,那么调用Login,自己做的登录画面,调用OpenPicture来开启画面。

组态手册2上的相关例子建议楼主仔细看看。

Regards

楼主:
使用系统登陆画面,在什么地方调用LOGIN啊?

楼主:
我的手册里怎么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