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MCGS)
仪表能不能和mcgs软件连接通讯。

楼主(2009-10-23):
我们公司生产了一款自己的仪表,能不能跟MCGS进行软件连接?谢谢

网友A:
只要有驱动,就可以连接上

网友B:
如果在设备驱动中没有找到相应仪表的驱动的话,你先要了解你的仪表的通讯协议是什么协议,如果是modbus协议的话,可以下载网站上的软件实现通讯,如果是自己的协议,可以自己开发或者定制相应驱动来实现通讯

网友C(2009-11-28):
可以通过vb来写通讯驱动,具体见手册,最近也在研究

网友D(2010-01-20):
有专用的开发驱动的工具,可以到网站上下载,目前我正在用着,感觉还可以,挺好用。
www.mcgs.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