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安N2-1.5KW奇怪故障

楼主(2009-10-23):
这几天修了一个台安N2的机器,一开始是驱动有一路坏掉了,上电后三项不平,少V相,我更换了PC923后还是如此,又更换了PC929,上电运行居然报OC-S。我将PC929全部都换掉了,并且测量929周围元器件正常。确定主板没问题,模块没问题。请高手指点,在此先谢了!

网友A: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正在郁闷呢!难道是N2的通病吗?请高手指教!

网友B(2010-12-08):
第一,你有带模块功率模块嗎?如果不带的话,要把PC929的报警脚短路,短路PC929的9脚和10脚,就不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