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过流”故障。

楼主(2009-10-24):
请教各位:偶公司有一台ABB510的11KW变频器,带11KW电机,日常最大负荷时的电流约13~~15安;昨天变频器发“过流”故障跳停,现场

检查电机无异常,工艺负载正常,在复位后重启电机正常,但两分钟后变频器再次发“过流”故障跳停;我方开始彻底检查电机、电源线

和变频器的主要参数(如额定电流22.5,最大电流25A及加速时间等参数。。。。。。),均未发现异常;经反复仔细检查和测试电机和变

频器,发现变频器在频率升至50HZ再降为零的过程中, 在40HZ时会发“过流”故障跳停;而在升至其它如40HZ、25HZ时再降为零时则不

会发“过流”故障,在测试过程中现场人员发现设备每次跳闸前现场指针式电流会升至30多安,经调换另一台相同的备机测试后,确认是该

变频器故障,但不知是哪里的故障问题:是变频器内部元件问题?是变频器的其它参数误设问题?还是变频器的软故障;请各位给予指点,

谢谢!

楼主:
呵呵,咋没高人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我个人认为把减速时间调长一点试试

楼主:
谢谢楼上,加减速时间都调试过了,没作用啊!

楼主:
哈哈,各位连个错误的意见都不敢给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各位连个错误的意见都不敢给吗?

其实你不需要知道这个变频器是什么器件的故障,我觉得你应该知道的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请教别人是你的权利,别人是否要回答你是别人的权利1

你个变频器是控制板问题,把它换掉就好了,如果你真的需要知道控制板上具体哪个器件坏掉了,你可以把板子发过来我帮你修,要收钱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各位连个错误的意见都不敢给吗?

其实你不需要知道这个变频器是什么器件的故障,我觉得你应该知道的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请教别人是你的权利,别人是否要回答你是别人的权利1

你个变频器是控制板问题,把它换掉就好了,如果你真的需要知道控制板上具体哪个器件坏掉了,你可以把板子发过来我帮你修,要收钱的哦,

呵呵,“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权利”,用个激将法而已!!

不过的确感觉如今工控网人气大不如前了,高手来的也少了!!!

网友C:
检查电流检测信号是不是正确啊     霍尔有没有问题

网友D:
我认为你这是变频器的故障,想一想变频器的工作原理,频率是怎么转变的   这过流就有了着手点了   我个人认为你这变频没有维护的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