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550 奇怪的故障求救

楼主(2009-10-24):
请教各位老师,我刚买了一台ACS550的变频器,前几天用的还好好的,(控制宏是5 手动/自动)带水泵,现在出现带电机运行报34号警(电机缺相),电机是和变频器一起新买的。

甩开电机线,一运行友报24号警(OVERSPEED 超速)。不是那里的问题能否赐教?

顺便问一下550的恢复出厂值是那个参数?

网友A:
把99。03改成65535,如果使用标准宏,即可恢复当前宏的出厂值!用户宏的情况下这么改就会变成最近存储的值!并且不用再进行电机辨识学习!

网友B:
你看看电机线有没锁紧,abb的出厂值默认是标准宏吧,你对下使用手册吧

网友C:
ABBACS550好像没有直接恢复出厂值的参数,只有改变9002的设置其它参数确定后,在设置你想设置的参数即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