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触摸屏式工控机MP370的画面切换不了了

楼主(2009-10-24):
各位,我碰到西门子的MP370触摸式工控机的画面切换不了了,重复开关电源也没有用,但是里面的监控数据都还正常。偶尔有时也能切换。如果我要更换它,需要什么注意的吗?请知道的帮分析一下。

网友A:
你的触摸板老化了,需要更换,我公司可以修理,www.bituo.com.cn

13370261503.安小姐

网友B:
画面切换不了有很多种原因的,有可能是软件问题。具体情况你没描述清楚。有需要可加我QQ:958447276  13418005198 李

公司网站:www.gzyoyi.com  公司就在广州

网友C:
可能在切换画面的程序中,用的地址和plc中有冲突,建议重新更新操作系统,检查变量地址和程序.

提供大量特價西門子老系列觸摸屏TP170,270,tel:15699735501 鈡 ,email:jason_yao1@126.com

网友D:
MP370不是有USB口吗?可以用USB的鼠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