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W15-630万能式断路器奇怪的现象?

楼主(2009-10-24):
我以前用的配电里的DW15的断路器,吸合电磁铁是AC220,后改为DW15-630(吸合电磁铁是AC380),按原线不动把控制回路的电源N掐断接另一相火线上,正常使用了一年多,现出现按下吸合按钮时,控制回路保险管爆断。真不知为什么?请教高手,问题出现在哪?

网友A:
原来储能的电机线圈也是220伏的?能使用一年多,是不是你只合闸一次啊?合闸多次是不可能的,现在是里面某个线圈短路了

网友B:
对,楼上的说的对了。。

-----------------------------------------------

中国电器城柳市,软启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 编程电缆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

网友C:
DW15-630应该是电磁合闸机构,我想应该是整流桥损坏了。

网友D:
安平2008

整流桥坏一般不会保险爆断

支持南流

网友E:
吸合按钮时,中间继电器有没有吸合,电操机构有没有反应,中间继电器没有吸合,则整流桥没坏,其它地方有短路,中间继电器吸合检查合闸电磁铁及整流桥回路有无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