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LOGO求助

楼主(2009-10-24):
请教个弱弱的问题:刚摸LOGO不太熟悉

1、西门子LOGO可以和触摸屏通讯吗?

2、西门子LOGO是不是没有变量区,比如像200的V区?

3、西门子LOGO的系统时间(年月日)设定后,断电后能自动进行年月日的同步吗

谢谢大虾们

楼主:
斑竹怎么没人回一下阿

网友A(2010-03-30):
回答:1、西门子LOGO是不能和触摸屏通讯的。

2、西门子LOGO的功能块地址、输出地址及中间变量(M),如B2、Q1、M1等,是可以当作变量使用的。

3、可以同步,但不太清楚断电多长时间复位。

网友B(2010-07-21):
新出的LOGO!有小型的人机介面,比LOGO!自带的显示器的功能要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