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800变频器报警 SHORT CIRC(2340)

楼主(2009-10-24):
ABB800变频器一按运行报警
SHORT CIRC(2340) *) (电机电缆或电机短路;变频器输出桥路故障。)

模块没坏,请问如何维修

网友A:
模块问题!我刚修过一台!有时正常,我这一台有时运行7,8天也不跳,最后一次炸了,很严重!把镇流也炸了!如果有问题电话我13951131645王工

网友B:
我也有一台变频器声音很大,不知是什么原因?低频时没有,频率一高就出现了,

楼主:
模块是好的,拆掉模块也报

网友A:
没模块肯定报呀!多少KW的?

网友C:
检查一下模块和驱动部分,如果都好那就查电流检测部分吧。

网友D(2009-12-01):
我也有一台160的,正在修。一运行就出这个故障。打开看是W相模块炸了。还与机箱打火。后来买了个二手模块换上后还是一运行跳这个故障,驱动也看不出明显问题。放大管都是好的。请问各位大哥!这是怎么回事啊???急!非常感谢!

网友A:
驱动板有问题!你要连驱动板一起换呀!

网友E:
该故障如果没有炸模块的话,一般是驱动板坏,看是看不出问题的,需要检测.

网友F:
如需检修请联系我:13821146721何生

网友G:
谢谢各位!我终于找到问题了。我测各个驱动点是15V,炸模块的那组上臂是12V最后用示波器测这一组没有能量耦合波行。断开驱动板也没有一直查到了芯片都没有。其他的波形都很好,是方波2MHZ..。现在买班子回来换,还不知接果。有接果后一定告诉各位个大哥。但我还是没想通为什么没有能量波行后级还有12V电压??这个问题让我误修多时,都把方向去查驱动板了!修这种变频还满学经炼的,嘿嘿! !还是请各位回答一下我上面的问题,资源共享嘛!谢谢!

网友G:
真诚接交维修精英!TO:15871758111

网友H(2012-12-07):
对:集成块就像雷工虫关于谢谢各位!我终于找到问题了。我测各个驱动点是15V,炸模块的那组上臂是12V最后用示波器测这一组没有能量耦合波行。断开驱动板也没有一直查到了芯片都没有。其他的波形都很好,是方波2MHZ..。现在买班子回来换,还不知接果。有接果后一定告诉各位个大哥。但我还是没想通为什么没有能量波行后级还有12V电压??这个问题让我误修多时,都把方向去查驱动板了!修这种变频还满学经炼的,嘿嘿! !还是请各位回答一下我上面的问题,资源共享嘛!谢谢!内容的回复:

怎么测的呀?不上模块要跳2340保护的呀?不知道怎么屏蔽掉,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