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200PLC脉冲输出问题

楼主(2009-10-24):
我想用西门子200PLC的q0.0输出一个600HZ 到3KHZ 的值(可调),程序如何编写

楼主:
PLC是西门子224的

网友A:
用脉冲指令就可以了,和三菱的脉冲指令差不多的

不是的地方就是脉冲频率 个数是在特殊继电器中设置的

网友B:
用脉冲向导建立,后调用

网友C:
直接调用就可以了呀

网友D:
请教:S7-200在拆除所编写的所有网络后。编译时还是会出现55处错误。请如何清除错误?

网友E:
就这样 ,我以前做的。

网友F(2010-01-24):
想做12路 伺服控制输出+两路步进电机控制,plc怎么选型?   程序怎么做呢? 开路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