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J3参数如何恢复出厂设置

楼主(2009-10-24):
由于原来那个三菱是用过的,不知道原来参数改了些什么,现在使用中有点小问题,想恢复参数重新设置,三菱J3参数如何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A:
三菱公司不是有个设置软件的吗,装上设下就行了。

楼主:
直接在驱动器上恢复不可以吗?

网友B(2010-11-17):
软件连上恢复初始值就好

网友C:
J3伺服参数恢复默认参数的方法:
设置PA19号参数为ABCD,然后把伺服放大器断电等待10s后再通电,再把PH17号参数设为5112.断电后再通电即恢复

网友D:
学习了。。问题竟然是一年期提出来的!

楼主(2010-12-30):
PH17是什么参数?有这个参数?

网友E(2011-03-04):
J3伺服参数恢复默认参数的方法:
设置PA19号参数为ABCD,然后把伺服放大器断电等待10s后再通电,再把PH17号参数设为5112.断电后再通电即恢复。

也可以通过电脑上的SETUP221软件可以恢复默认参数。

楼主:
请问松下的驱动器在驱动器上如何恢复参数呢?

楼主:
怎么看PH17参数?只有PA,PB,PC,PD参数阿?

网友F:
PA19=ABCD,断电再通电就就可以看到PH17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