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通过Profibus总线桥与两台RS485仪表通讯求助

楼主(2009-10-24):
请问如何通讯控制轮询两台设备

网友A:
通过CP341通讯模块以及相关的通讯规约就可以了,

网友B:
用S7-3XX-2DP作主站,RS-485接口设备作从站,DP桥是:RS-495 TO DP的模块,把通信协议作到桥上,由DP桥模块提供GSD文件,并安装在STEP FOR S7-300 v5.4硬件组态中,组态网络就可以使用了,比较方便。

网友C:
DP转光纤通讯方案(替代OLM模块)

profibus dp总线数据光端机:Ci-pf110/120 profibus光端机/ 2M(500K,1M,5M,10M可选),DB9/工业端子,SC/ST/FC 1310nm单/多模,单/双光,点对点,DIN35导轨,DC10-30V / 支持协议:Profibus-DP.

联系人:郭建群
联系方式:0755-26055466-606/13424258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