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270与西门子 S7-200的通信问题

楼主(2009-10-24):
我的TP270与西门子 S7-200的通信连接不上啊!PLC 有CPU226和一个EM231模块还有一个数字量扩展模块啊。现在的问题是拔掉EM231模块通信就正常了啊,而插上EM231模块就连接不上,而且接线都没有问题啊,前一段时间通信没有问题啊,现在是彻底连不上啊。

楼主:
以前是通信没有问题的啊!现在连接不上了啊!有遇到同样问题的吗?

网友A:
检查一下模块的拨码开关是否被人动过,在检查一下硬件组态的地址情况,可能是TP270和EM共用一个地址了!最好的方法是找个可以用的EM模块通讯实验,判断是否是模块故障,你的问题有点笼统,可以再说详细一点吗?

楼主:
EM231买新的了,还是老毛病啊!

网友B:
EM231买新的了,还是那样出问题啊!

技术精英 500人超级群 QQ 群 43175544 销售勿扰,谢谢合作!

网友C:
270的电源是从CPU取得吗,不会是电源问题那,不一定对,只提供一个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