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与人机通讯问题

楼主(2009-10-25):
人机为台达DOP 10"人机,PLCDVPH型,下串三台变频器,两台为VFD-M 一台为VFD-B,另外还有16台温控器,人机为站点0,其它为分别为1-20站点,开始调试正常,第二天上班后,再试,温控器读写正常,与PLC连接也正常,但与变频器通讯出现异常,频率从人机写入后,马上复归为O,有时时间为10几秒后归零,有时为几秒马上归零,关闭所有电气电源,及变频器电源,并拆除通讯线,只留下一台变频器及PLC电源及通讯,并断开断电设备的通讯线,剩下一台此变频器频率可以写入,但不过20秒又归零,不知道什么原因,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程序有问题啊,你检查PLC程序,可以观察到频率数据的变化啊,不是DOP写后清零了吧,QQ:1012002703 可以发资料来我帮你分析哈,0717-6854866

楼主:
问题己经找到了,人机上写了宏,将频率值又附给了PLC,而人机是直接写入变频器的,没有写入指定PLC地址,造成写入后,经过一段时间被PLC地址处值所替代

网友B(2010-11-16):
那位高手能否指点一下。我想用人机DOP-B05S100(COM2)与PLC DVP-40EH00T2(COM1)共同控制伺服电机,同时用同一个PLC(COM2)通过485通讯控制两个VFD-B变频器,启停和改变变频器的转速。我根据DVP-PLC 应用技术手册【101 例】中12.2 PLC 与台达VFD-B 系列变频器通讯 (MODRD/MODWR) ................12-7例子,设定了所有的参数,可是通讯没反应。我应该怎么调试?需要加终端电阻吗?如果加我应该怎么接线?四个装置的通讯地址应该怎么设?人机和PLC哪一个做主站?

网友C:
1,这个方案可行,但我不知道人机的口为什么要用COM2,没有串口?
2,应该是你的设置或程序有问题
3,两台不远的话不用加电阻
4,你只有2个变频器啊,哪来的4个通讯装置
5. 人机为主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