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为什么会下限运行

楼主(2009-10-25):
         请教我公司有一台变频哭器用市电变频运行正常,但转用发电机供电时,变频器只能下限运行,

         本系统是作温度自动控制,随温度变化而改变频率

网友A:
发电机电压波动过大,变频器自动降容了,你看发电机烟筒冒黑烟吗,可能过载哦,QQ:1012002703 宜昌天悦电气有限公司

楼主:
我们的发电机可带路800安的负载,当时只有500安左右的负载,可以排除过载的可能,我们用的是富士变频器

网友B:
个人认为是因为自发电时电源等效内阻变大,变频器(并非全部)由于整流电路的原因,基本都在电源峰值附近获取电流,因此,峰值附近的电流很大,电源内阻较大的话相当于会被“削顶”,实际到变频器储能电容的电压就会降低。

验证办法:用示波器观察电源电压波形看是否有削顶现象。

网友B:
也就是说,表测电压可能正常,但实际的峰峰电压是不足的。

楼主:
谢谢,是否跟发电机的发电频率和电压的稳定性有关?频率是在51HZ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