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故障求救

楼主(2009-10-25):
各位高手:你们好!小弟遇到一个问题请求救各位。

问题是:FR-A740-315K的变频器频繁的“E.OLT”(失速防止)报警,附带的马达是三菱的SF-TH 300KW,1785转速,正常启动时电流是800A左右,正常运行时电流是180A。三相运行电流一般是 170A   180A  300A左右,请问高手们这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
三相不平衡!把电机三根线撤掉看看三相还平衡?再量一下电机!

网友B:
这个故障可以屏蔽的。如果电机运行正常就可以把其屏蔽日

楼主:
对:WYG589178700 关于

三相不平衡!把电机三根线撤掉看看三相还平衡?再量一下电机!

内容的回复:

谢谢!!撤掉了线,不是没有负载了,更就没有电流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这个故障可以屏蔽的。如果电机运行正常就可以把其屏蔽日

谢谢!!电机运行没有发现有异常,就是变频器一报警,机器的主马达就停止了,能否详细说明下要如何屏蔽。

网友C:
检查一下是否负载过重